[SMI] 闪迪 05443 128G 有锁颗粒 用SM2258XT开卡

楼主(2024-07-02):
这2个05443颗粒 是好的240g固态把 2258H拆了主控去替换2259H,  剩下 颗粒!
这个颗粒在2258H也能正常开卡 有锁也不能跑RTD!
论坛一查 05443颗粒有锁没有成功的案例! 看05485颗粒配2258XT用R0613C版本可以开卡 !自己也试了05485可以开!

就把2颗粒分别贴在2个sm2258xt板子上试试 用R0613C版本 改好id自动识别! 开卡一半就报错adj!查询要勾选ADJ,这个版本也没有adj勾选框!

所以又换一个FWS10115A版本!这个2258xt板子是拆02T好固态做u盘剩下的,分别贴好后 结果: 一个插电脑显示1ce容量223g!ce排序也不对,不知道是颗粒还是没有贴好,开卡报错Channel0-CEO didn't exist flash (29),不能开卡! 一个显示2ce排序正常!容量1g 用s0115A固件正常开卡!这货应该不是1ce 就是2ce !2个颗粒双贴在2258h 开卡之前显示1ce开完显示4ce  但拆下来分别贴:一个显示1ce就开不了 显示2ce就正常开卡!所以这个128g单颗本身就是2ce吧?

网友:
58H过SLC也奇慢,打消吧

网友A:
好像有解锁贴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解锁贴子的

一直没有找到 所以才试试

网友B(2025-03-24):
颗粒转180度贴试试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B:
颗粒转180度贴试试

这个是什么原理,请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