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充电器,接触不良啥问题?

楼主(2024-07-02):
亚力通10w手机充电器,最近发现输出usb口在数据线稍微上下移动一点就没有输出了,拆开看下,似乎线路、焊接都是完整的,其中塑料舌头稍微有固定不紧问题,把外围金属卡子搞紧一点后不再活动,但依然有接触不良问题,usb口内部四个弹簧片凸起也还算正常,但还是会接触不良,什么问题呢?

另外,右下角的整流芯片,共8个脚,其中一侧4个脚焊在一起,另一侧3个脚焊在一起,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A:
红圈里面看着像虚焊啊,补焊一下再说啊

网友B:
换一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C:
A口附近的焊接真是鸭屎一般,太差了

网友:
2楼好眼力,补焊下不好就换个u口,那个同步整流芯片里面集成mos管,多引脚过大电流和兼顾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面看着像虚焊啊,补焊一下再说啊

厉害!我看来看去都没发现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晚上回家焊下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USB接口试试。

试过几个了

网友D:
把USB 的四个脚重新加焊后,再试验一次,是否还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然后再继续探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口附近的焊接真是鸭屎一般,太差了

确实,不知是怎么出厂的,好在那些地方本来就是覆铜线路、无需焊接,焊盘部位还是焊上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USB 的四个脚重新加焊后,再试验一次,是否还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然后再继续探讨吧。 ...

仔细看了下,目前确定就是2楼发现的那个虚焊了,其实是焊锡太薄了,裂掉了

网友:
线路板焊接工艺太差!补焊……

网友:
2楼这眼力是正好。

网友:
好眼力,话说维修专业要求视力好是 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我看来看去都没发现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晚上回家焊下再看

我在等结果。

网友:
补焊一下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它的事了,好象不是。

网友:
二楼真是好眼力

网友:
这充电器质量不行,如果是充手机,建议换个好的

网友:
牛人多,一眼就找到

网友:
裂纹产生:应力、温差热胀冷缩、机械振动。这现象在维修行业常见

网友:
若A口加焊后来,故障依旧,可以考虑捏一下220V接插口,那玩意夹不紧插头,也会导致故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