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计算机or计算器?1979年含金量不低的江门无线电厂MTD-13台式电子计算机拆解

楼主(2024-07-0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古董国产计算器的拆解。这台型号为MTD-13的“台式电子计算机”生产商是“广东江门无线电一厂”,生产时间为1979年5月,照片是几年前拍的,放了很久才翻出来整理~网上相关资料所获不多,倒是在老站找到类似的型号拆解“[70年代]MTD-13 台式电子计算机”,但内外都有一定的差距,不知是否为升级换代的批次。

“台式计算机”还是“计算器”?
另外关于计算器品类命名为“台式计算机”也有来头 - 很早之前国外把这种台式计算设备和袖珍计算设备称为计算器,是为了和通用型计算机作区分。但我国相关产业+产品尚未普及,连计算机都数量甚少,因此当时负责电子工业的中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四机部”在有关技术条件草案修改中把“计算器”全部改为了“ 台式、 袖珍式电子计算机” (来源:《台式电子计算机发展概况》,1994)。感兴趣可以阅读本篇文章:

仿制还是“原创”?

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国内流传最多的“台式计算机”型号为TQ-12G,基本上铺天盖地的旧货出售,机器图片、拆解帖子,甚至连包装箱说明书都有很多,大家随便搜搜就能找到。TQ-12G隶属于TQ-12系列,是上海无线电十三厂研发的计算器,支持12位显示,拥有A,B、D、H、G等型号,总生产数量达两万多台。TQ-12A于1972年生产,TQ-12G型号于1978年生产。
TQ-12G型台式计算机字长12位,具有四则运算、常数幂、乘方、存入、输出等功能。到1981年,TQ-12型号共生 产24000多台,是国内生产最早、数量最大的台式计算器,广泛应用于财政、银行、工厂、商店以及一般工程设计和科研部门。——CCF中国计算机历史记忆网站

上世纪70年代末,计算器的需求大量增加,TQ-12成为了爆品。因为该系列大获成功,上海无线电十三厂将TQ-12型号也转产至其他兄弟工厂,一时间全国各地无线电厂都有仿制,接产TQ-12的计算器产品,根据内部电路和生产工艺等因素,我因此推测江门无线电一厂生产的MTD-13就是TQ-12G的一个仿制品,一会大家看了两台机器的内部构造,也许也有相同的猜想……

海鲜市场收购到手的时候,就是图上的这个样子,没有额外配件,整体成色还行,卖家声称不开机,肯定是内部有什么故障

先扫一眼名牌,正如标题及上文所述,为广东江门生产,该型号基本上没啥有效资料留存

老站坛友@leiyplane 展示的同厂家生产的同型号计算器,还是有亿点点不同的

MTD-13型号的键盘()和TQ-12G(下)拥有类似的键盘布局和功能(TQ-12G图片来源见水印)

机身上面的型号贴纸

上方拨杆位切换0/2/4小数位数显示,另外一个开关是K/N显示切换(此项不知道是什么功能,可能和函数计算有关)

当时比较流行的方形220V电源接线口,类似8字线

使用一字螺丝固定

内部拆解分为两部分,主机部分与键盘部分

13+1的荧光管显示,TQ-12系列为12位显示,MTD-13为13位显示

供电部分,琴键式开关

保险炸了……最明显的故障点之一

更换一个保险试试

可以开机,不过似乎有点毛病

第一位和第三位荧光管不亮……另外按键有反应,但是无法正常计算

先不管故障,继续深入拆解,键盘插排有一点金灿灿的,晃眼!

键盘连接线都是焊接的

数码荧光管有维修痕迹,第一个数码管的引脚被割断了,不知为何

荧光管所在的显示单元也用接插件与主板连接,主板上金盖IC不少啊,明晃晃的,含金量不低!

每个金盖子上面丝印了名称,没有型号,根据70-80年代的风格,应该是拼音首字母,需要破译!

老站坛友拆的同款MTD-13,明显能看出风格不同,IC排布也不一样

对比TQ-12G的主板,有一点点类似?

连接线,线材比较柔软

唯一一块黑色树脂封印的IC,显得格格不入

江门无线电厂的标志

网上搜索到的江门无线电三厂大楼,不知道和一厂有什么关系……

焊接的质量堪忧,走线也非常随意,对线缆的弯折没有规划……并且也未有固定,只能说符合当时的风格了

……

底盖部分

使用的螺丝

断开显示组件

拆除固定荧光管的金属框架,可以看到荧光管的管脚连接方式

做工就那样吧……充满了手工焊接的粗糙美感hhhhh
将第一个荧光管割断的引线重新焊接,尝试上电

上电后,首个荧光数码管的亮度不正常,并且显示8,无法显示其他数字

板子角落有显示B的字样,荧光管的像一只只小章鱼,趴在板子上……

尝试使用第十三只荧光管替换第三只荧光管,当时心存侥幸,万一是第三只坏了呢?

尝试画出来管脚图,但后面发现其实没啥卵用……第三只应该没坏,可能是驱动电路或其他有故障

唯一留下的进展图片,更换管子后,故障无法排除,所以就搁置了……再后来就卖了回血……希望下一个接盘人能修好了hhhh

把目光转移到键盘上吧

键盘板分为好几层,第一层是金属洞洞板,上面打了八个大圆孔

金属板下面是塑料片

然后是金属接触片

最后是橡胶垫

塑料按键

导电开关

最后再看一眼含金量不低的主板!

下次给大家拆正品,上海无线电十三厂生产的TQ-12B台式电子计算机!

楼主:
后期搜索到一些资料,IC上对应的字母缩写:

8yM ,8段译码器
7MB8,高反压8传送门
ZMF,指令脉冲发生器
SBM  ,数字键编码器
CBM ,操作键编码器
64DY,64位动态移位寄存器
LJQ,累加减控制器
CyM ,操作码译码器
yRK,运算ROM(存储)控制器
ySQ,运算器
yYm/YYM ,运算数预选门
yKQ,运算控制器
CCQ,操作程控器
SSD,算数点

来自微博的大佬:一个V_C空天仔
他还写了有关TQ-12的文章: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98096956850345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访问阅读~

网友A:
这数码管也很漂亮啊,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做个时钟应该会很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数码管也很漂亮啊,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做个时钟应该会很帅

有的,搜VFD时钟,挺多人卖的,价格不贵,辉光管发红色,荧光管发蓝色,各有千秋

网友B:
这个计算器就好好收藏吧,定期通电除湿就行了。
这些国产集成电路现在基本找不到备件,而且这都不是标准化型号的电路,想找替代都很难。
再说,当年国产集成电路成品率不高,别看用金属陶瓷这种高大上的封装,内芯还是不行,放到现在出故障也是在情理之中。

网友:
只能做个老摆件了。实际可以购买门电路维修。需要有cpu 计算机的功底。比如38  译码器 。74的很多可以替换上面的坏件。需要找到哪些逻辑门坏了。

网友:
当年它卖出的价钱是多少呢?

网友C:
当时生产的东西硬件质量还不错,不过运算速度现在大大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器就好好收藏吧,定期通电除湿就行了。
这些国产集成电路现在基本找不到备件,而且这都不是标准化 ...

仅保留面板和键盘,然后主板用现在的技术重做就可以了,原机功能可以用Arm的芯片程序解决(STM32/ESP32之类的都可以)或者FPGA逻辑门级复刻,原机主板收藏即可

网友:
感谢分享!又长见识了,通过这篇文章了解到了荧光管,只是最后没能修复,略有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生产的东西硬件质量还不错,不过运算速度现在大大落后了

当时的水平可落后先进国家不少

网友:
几年前在闲鱼上收了一块显示板,跟楼主这个一模一样,当初花了70大洋

网友:
比一辆汽车的成本高

网友:
在那个时代就算是很先进了,说是计算机也不为过,当时大多数还在用算盘。

网友:
发帖辛苦,这老机器也能找到,难得一见

网友:
以前有好多个。。但但但用电量大。。又大又重所以没留下一个。。。

网友:
以前不懂。。我玩过的好多好多。。因为我是收废品的。。我做过的测评也多。。只是不会在网上发文。。。

网友:
这个在当时,很厉害的存在。

网友:
当年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