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北电海盗版T9功率计

楼主(2024-07-02):
外观

参数

ATT7039AU

开、关背光灯空载状态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这牌子的功率计相对比较准。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啊

网友:
用着T8的还不错!

网友:
炬力芯片,早期做MP3的。

网友:
同款,买来十几年了。近几年发现功能按键不好用,拆开看看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海盗版的T8用用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着不错,北电的都比较准

网友:
我的那个清零时按错,数据丢了,不能测了

网友:
看着不错,双面板,不过焊接的元件好像不是机器焊的,这个在淘宝上不知道最便宜多少钱能到手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个人感觉 不错的

网友:
这个猪肝不是要优先换掉吗

网友:
这个是老牌子了,最后0.3W测的是什么啊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呀,准确度如何?

网友:
功能很多,质量一般。我买过类似的,比楼主多了5组定时器通断,2300瓦以上过流切断保护,一两年后不显示,没法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