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S硬盘发热严重 有什么办法降低热量

楼主(2024-07-02):
SAS硬盘发热严重,待机60C+,读写70C,经常触发保护,大家有什么办法降低热量吗?

网友:
SAS硬盘就是考虑在机房环境中使用的
有空调有风扇

网友:
贴一大块散热铝块在标签面,然后加个散热风扇,估计可以降低20℃左右。

网友:
只能加强散热了!!导热胶垫和散热鳍片

网友:
加个风扇对着吹呗

网友:
风扇 还要有风道
其实自己用不建议上sas的,上sata的就足够了

网友:
SAS机械盘。转速太快,本来就是设计在服务器上的用的,服务中的涵道风扇可以有效的降温。假如用的不是服务器机箱,只有动手外接风扇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单独装个风扇

网友:
加个风扇对着吹。。

网友:
只能加风扇吹,一下能降20度。

网友:
有空调有风扇

网友:
大风吹,吹呀吹!

网友:
加强散热了,导热胶垫和散热鳍片 加风扇吹

网友:
用SAS硬盘是不是还要用转接卡

网友:
放冰箱里面,线弄长点

网友:
先看环境吧,风道如何

网友:
上风扇  加空调

网友(2024-08-06):
只能是加强散热!!风扇最易行!

网友:
没有风扇,光加散热片没多大用,风扇吹最有用

网友:
我这堆sas盘都有风扇对着吹 温度大概4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