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系列也有大尺寸彩屏了-2.4寸

楼主(2024-07-02):
明纬S350系列也有大尺寸彩屏了-2.4寸

套件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时间发帖,

采用2.4彩屏制作,目前感觉尺寸已经到顶了,
面板3D打印,自己画图,将就用,有朋友有更好的建议或者有需求可提供文件免费打印

排线接线方式,S350-12/24/27/36/48等都一样,同样也适用于贝尔等使用TL494/7500主控芯片的电源

背面各点位

排线定义,第7P为风扇控制信号,检测达到35度输出5V控制信号

装机后

细节,注意接线柱,220V开关,不要碰线

10.00V测试

40.00V测试

2.00A测试

输出误差还可以,都不大,目前350W功率的可调电源,感觉就明伟最有性价比吧,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咸鱼:广安杂货铺    私聊,给优惠

网友:
不错,好看实用!!

网友A:
不错,彩屏表头多少米

网友:
电动车充电圣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自激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彩屏表头多少米

群友,2.4寸的58包邮非偏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自激搞不定!

换驱动板嘛,群友特价2.4+驱动板88包邮非偏远,仅限这周内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数控控制板电源空载时电压从最高快速回调到最低,或是从最高快速下调到3----5V左右电压下降速度快不快

网友:
设计的不错,现在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友,2.4寸的58包邮非偏远

不需要其他配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驱动板嘛,群友特价2.4+驱动板88包邮非偏远,仅限这周内

88还是58?

楼主:
数控+驱动板就是88,,,只要驱动板就是58

网友D:
您好,有教程吗?

网友:
请问有技术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数控控制板电源空载时电压从最高快速回调到最低,或是从最高快速下调到3----5V左右电压下降 ...

这个速度由泄放电阻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有教程吗?

有教程,按照教程依葫芦画瓢就是,,咸鱼主页帖子里面还有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按照教程依葫芦画瓢就是,,咸鱼主页帖子里面还有视频教程

好的,谢谢你啦!

网友:
做得挺好,这个电源的玩家真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由泄放电阻决定,

仅靠泄放电阻来降压是很慢的,数控板要是把快速泄放电路加进去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靠泄放电阻来降压是很慢的,数控板要是把快速泄放电路加进去就完美了 ...

成本上去了,客户不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