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cer 4750G恢复序列号方法,卡logo编程器刷bios后sn丢失解决方法

楼主(2024-07-02):
Acer 4750G恢复序列号方法,卡logo编程器刷bios后sn丢失解决方法

这是前不久手痒,在bootice里删了uefi启动项,造成开机卡logo进不去cmos设置,拆spi芯片下来用编程器刷好,机器是复活了,但序列号和型号啥都没了,acer的驱动升级软件提示不是它的产品,不能忍,苦思冥想终于找到办法。

该机型早期版本bios存在bug,当磁盘格式为gpt+uefi引导,安装部分版本win10,恢复系统或回退os时易出现卡logo进不去cmos设置的情况,维修人员的简单解决方案是编程器重刷bios,此时主板序列号丢失,有可能导致部分绑定主板信息的软件无法激活,全网只有一个网友提出winhex修改bios文件加入sn和uuid,再用编程器烧录的方案。

经过测试,发现官方bios升级包里的dos版工具有添加sn、uuid、主板型号的功能,只要按指定格式编辑命令行存为批处理,在dos下刷新bios即可。例如原批处理可以改成这样,添加了指定sn、型号的参数,根据需要改成自己的就行。

echo *********** BIOS Flash Utility  ***********
REM ***************************************************************
REM *** Just modify the above part ********************************
echo Notice:
echo 1. This procedure may replace your BIOS!
echo    If you don't want to do it, press Ctrl-C to cancel.
echo 2. Make sure you plug in the AC adapter before flashing BIOS.
echo    If not, DO NOT flash!
echo 3. This utility will check if the battery capacity is over 30%%.
echo    If not, it will stop to flash the BIOS.
pause

ACERACDC.EXE
if errorlevel 255 goto DosFlash
goto end

:DosFlash
Pflash.exe /cvar /bbl /silent /exit /sv /sd /dss:LXRMA88888888888888888 /dmc:Acer /dus:your uuid /dps:Aspire-4750G /dms:Acer JE40124.ROM

KBC /E 08 AA
KBC /E 00 54
KBC /E 08 11
KBC /E 00 c7

:end

需修改更多,可以在dos下,敲pflash /?显示刷新工具支持的参数,照葫芦画瓢就OK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哈
不过这个BUG确实很糟心

网友:
没事别刷固件,有些问题刷出来的,能用别折腾。

网友A:
拆cmos电池都进不了bios吗?我有个联想B490也一样,拆电池才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cmos电池都进不了bios吗?我有个联想B490也一样,拆电池才能进

拆电池放电也不行的,早期很多中招的,给维修佬创收捡钱了,正常点的刷bios,坑点的换主板

网友B:
Acer 4750G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很老了,我11年上大学买的就是这个型号,i5-2410的U。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er 4750G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很老了,我11年上大学买的就是这个型号,i5-2410的U。 ...

当年的性价比神机,学生很多在用

网友:
这个型号机器有十来年了吧,果然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C:
跟我的电脑型号一样,只是我的电脑已经给别人了
没记错的话,这个电脑的喇叭很垃圾的,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电脑型号一样,只是我的电脑已经给别人了
没记错的话,这个电脑的喇叭很垃圾的,不响
...

确实是垃圾喇叭,跟垃圾耳机大音量差不多,以前很多动手能力好的会自己换喇叭,有改善但不太完美,这机子喇叭好像没有功放

网友(2024-08-14):
我刚买这机子时候刷过一个BIOS

网友:
这个帖子强,不知道H P电脑是否有相同的方法更改ID

网友:
其实从W10 W11 开始, 微软要求工厂要走 OA2 OA3 流程的。

网友:
4750G,真的很老了,我的第一台笔记本就是他的前身4736G

网友:
对我来说有点儿难,不敢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