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沃卡福VC870关于W档位没有原厂测试附件能自己复制吗?

楼主(2024-07-02):
这个表缺失原厂功率档位测试附件,大家帮忙看看能自己做一个测试附件吗?懂的师傅或者接触过这类东西的打算帮我画个图纸,看看能不能复制出来测试附件。

网友:
找个原厂说明书,看看外部怎么连接的,对于表就是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还能有啥难度

网友:
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挡位可以交替测量电流和电压,外面是不是接线盒而已呢?

网友:
用不着复制,就是电压电流同时测量

网友:
这东西类似于一个插排,插排的电源插头插家里插座,插排上有香蕉插头插到表上的大电流孔,com,V孔。负载插插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