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星网锐捷SG639光猫拆解,并通过ttl获取超级密码

楼主(2024-07-02):
用数码之家很久了,一直潜水,今天也发一个。

年初办了个联通套餐,两条千兆+两张副卡才88,挺划算,送了个锐捷的光猫,wifi6 ax3000的,应该算还行吧,但是带天线碍事,还比较厚,所以宽带装好后就自己换了华为猫了,一直吃灰,最近又看到了打算拆出来看看。

正面:

背面:

侧面:

网口:

拆开后可以看到,散热片还是挺厚实的:

散热片:

拆掉散热片的样子:

主要芯片

cpu和内存:

cpu是中兴的zx279128s,内存是华邦的

闪存芯片:

无线芯片:

mt7976dn和mt7916an

然后这个应该是电话芯片:

还有一些dc芯片:

总览:

补充:
有预留ttl接口,所以连接上ch341a尝试,试了几次,登录账户密码就试出来了,运气还算不错
波特率:115200
用户名:root,密码:aDm8H%MdA
然后执行:
/ # sidbg 1 DB decry /userconfig/cfg/db_user_cfg.xml
/ # cat /tmp/debug-decry-cfg |grep Pass\"
<DM name="Pass" val="CUAdmin37459218"/>
<DM name="Pass" val="zbae883x"/>

就能看到超级密码和普通密码了

网友:
散热片够大

网友:
又见1117,这么多年了还撑着一片天...

---------------------

网友:
现在运营商给的光猫性能都挺强,足够家庭用了。

网友A:
做的这么厚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散热不错,感觉这个光猫比平常见到的厚了一倍。

网友:
这光猫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B:
散热如此好何必换华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如此好何必换华为呢?

感觉太大了,还有天线碍事,弱电箱不好放

网友:
比我没WiFi的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太大了,还有天线碍事,弱电箱不好放

可以拆了外壳的,看着做工也不错,大面积覆铜

网友:
现在运营商给的光猫带的路由性能确实够用了,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散热一般没有专门路由器好,第二,刷机比路由器麻烦,不刷的情况下路由器也可以通过ssh装些你懂的软件,光猫可能没那么行吧。

网友:
用料到位,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这么厚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是发热很大,我在联通营业厅看到过一个演示机,也是这种千兆,光猫路由一体的,但忘了什么牌子了。表面外壳有很多孔洞,大厅里开空调的情况下,机身都摸着很热。

网友:
不用也能上宽带,自己的光猫能上宽带

网友C:
这咋试出来的,太厉害了吧

网友:
这个光猫用料还是很中规中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咋试出来的,太厉害了吧

光猫这种一些比较常见的用户和密码乱试

网友:
这厚度厉害了。四个千兆口,一般装维都说只有1-2口有用。

网友:
这个散热片好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