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S457内阻测试仪到了,接下来做什么?

楼主(2024-07-02):
以前别人送了一个独轮车1500元左右,直接发货到我手上,但是充电器充电时,灯一直闪。我联系卖家,只是告诉他单号,他就给我换了一个充电器。我把坏的给他快递回去了。
用了一次还是有点问题,卖家索性给快递了一个电池。里面20多节三星紫皮动力电池,接上就没问题了。玩了几次就闲置了。
后面拆了电池,这转眼过去10年了,每年还是给每节电池充充电。
手头也有很多手机的电池。想着测测内阻什么的,因为有些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出现发烫情况。
@8139 大哥给推荐了这个东西,我在论坛搜了一下,那几个月大家都在买。我一点消息也没有。天天看论坛的我失忆了,还是穿越了???

好不容易攒积分兑换了12元的卷,再加上摇金币。最后27.5元买了一个。
随便找了几十节10年前的三星电池试了下,内阻基本上在40-50毫欧之间。
搜了一下论坛,发现还需要很多东西。七七八八买了回来。那么接下来怎么搞?

这种板子1毛钱几十片,薅了不少,有点薄。

这种大的,又非常厚。做外壳很合适,我没工具,本想手搓一个电池架,但是这么厚,怎么搞?
并且,我每次摸了这东西后,总是感觉手指间有针刺的感觉,要用洗手液洗了才不痒不痛,

翻出一个香水充电宝的外壳,不知道那年的。

电池支架,有点短,原本想着切断后两头做在黄色板子上,现在思考那种做的好看耐用。

我以为这个头子就一根线,原来每个头上要接两根。小刀拉屁股.....

还别说,简单比了一下,刚好合适。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我看卖家有卖,他的说明书也提到了,但是没明确怎么接线,没说是干什么用的。

芯片全都打磨了。

配件也准备了一堆,但是接线是个问题,我使用台式电源里面12V的线 接上普通鳄鱼夹,然后测试电池190毫欧,不用夹子和线,才测出45毫欧。你们用什么线?

期待大家的指点,或者看看你们的是怎么装的。我不常用,一年就用那么几次而已。谢谢

网友A:
好 开始组装 然后之后就吃灰去吧

网友B:
刚跟风时兴趣盎然,盒子,架子,夹子,探针一通整,现在已经很久没拿出来用过了。

网友C:
接上电池、接上个双线开尔文夹,随便测测内阻。其他都是辅助

网友D:
”积分兑换了12元的卷,再加上摇金币。最后27.5元买了一个。“
自愧不如,我买的50一个还是数码管的。。。积分是啥积分?摇金币又是啥?

网友E:
我感觉这个5伏升压板没什么用,直接锂电池接上也能用,还显示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开始组装 然后之后就吃灰去吧

你还真说对了,手头就那么几十节电池,一年补电一次。基本上吃灰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跟风时兴趣盎然,盒子,架子,夹子,探针一通整,现在已经很久没拿出来用过了。 ...

这东西就是这样,没有不行,有了又不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电池、接上个双线开尔文夹,随便测测内阻。其他都是辅助

夹子还在路上。现在考虑用什么线,一般的线都会导致内阻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积分兑换了12元的卷,再加上摇金币。最后27.5元买了一个。“
自愧不如,我买的50一个还是数码管的。。。 ...

每日签到,签够10W了就可以提现10元或者兑换12元卷,以前是兑换16元,搞的人多,现在给的少了。
摇金币 频道里每天送卷,一般是5-3.1 或者 5-2.8 或者 12-2.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个5伏升压板没什么用,直接锂电池接上也能用,还显示电量

我看了论坛里的帖子,有人说高于5V的供电,测出来反而不准。4V最合适。只是看到板子便宜,就撸回来。结果又不知道怎么用这个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夹子还在路上。现在考虑用什么线,一般的线都会导致内阻偏高

四线测试法基本可忽略测试线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线测试法基本可忽略测试线内阻

可能是我用鳄鱼夹黑先夹住2根,然后再红鳄鱼夹夹2根,鳄鱼夹另一头接电池。这才导致的不准

网友F:
配件齐了开始组装,内阻仪用着方 便

网友G:
前段时间有心思玩了下信号发生器,买了几款DIY散件组装测试很失望,咬牙买了一台原厂信号发生器,然后开机体验了下后一次没有用就放床下吃灰了.

网友:
看着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摇四十多了还没想到买啥,这下有地方用了

网友:
27.5元买的TS457,几乎半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件齐了开始组装,内阻仪用着方 便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装?还没找到合适的固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有心思玩了下信号发生器,买了几款DIY散件组装测试很失望,咬牙买了一台原厂信号发生器,然后开机体验 ...

兄弟如手足,电子如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