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平生换过最多的按键

楼主(2024-07-02):
按键失灵生锈,十九个全部换掉。还好开孔比较大,烙铁加热后抖动一下锡自然掉下。不用吸锡器。5分钟内完成。

网友:
这孔开得可真大,话说这啥面板这么多按键...

-------------------------

网友:
没看到烙铁。。。。。。。。。。

网友A:
去年贪小便宜,在小黄鱼50块钱买了5个机械键盘,到手发现还多按键有问题,结果把所以按键全拆了,把轴体一个个拆开清洗加油,那才是大工程。前2个月又发病 把轴拆了焊铜鸡眼  改插拔轴。

网友B:
这么多按键做什么用的?

网友C:
你没玩机械键盘,玩机械键盘,经常一换就是104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按键做什么用的?

超级密码锁的键盘。

网友:
按键除了不用管寿命不然尽可能用好点的,现在很多低价轻触开关的窝仔片用料太次,进点潮气氧化生锈基本就废了.这也是有一网友褒奖日产电器用了20多年开关还正常的原因,人家开关确实用料要好. 当年做消费电子制造,维修窝仔片就是挑开窝仔盖刮一下接触点,这样这台电器基本1-3年窝仔开关就失效.

网友:
8楼说的对,主要是现在的开关质量不好,窝仔片很容易氧化。

网友:
这种按键比较大,换起来相对方便一些。

网友:
看着像电子秤上的按键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结果是几个键!!

网友:
给机箱也换了这种键的

网友:
是不是单元门的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玩机械键盘,玩机械键盘,经常一换就是104键

改热插拔吧!省的一换1024

网友:
脚还好没有压弯

网友:
这种开关我也备了很多,各种高度的都有。一般小家电都用这个。

网友:
这种便宜的按键开关,时间长了就容易触点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贪小便宜,在小黄鱼50块钱买了5个机械键盘,到手发现还多按键有问题,结果把所以按键全拆了,把轴体一 ...

   我也淘过剪线的机械键盘   拆了一个就吐了   最后按吸锡器的手都抖了

网友:
真密集,再坏就直接焊触摸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