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燃气灶点火针怎么修复

楼主(2024-07-02):
燃气灶点火针外面包的陶瓷下面开裂了,火花偏下,点不了燃气了,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有没有什么非金属又耐高温的材料可以修复一下。螺丝锈死了,要不就直接买点火针了

网友:
点火针那里温度挺高,一般胶抗不住,拆了换新的,修好也用时间不长……

网友:
换个新的呗,反正现在价格都便宜了...

---------------------

网友:
可以用高温硅胶、耐火胶粘接封堵

网友:
最正确、最耐用的方法是:去换新的。

网友:
陶土 五个字

网友:
需要不导电,耐高温,耐高压,不好弄,只有换新了。

网友:
只能换陶瓷,胶水怕这种高温

网友:
一锤子的事情,敲掉或切掉换个新的

网友:
如果实在拆不下来又不想破坏,可以买一个燃气灶专用点火器手工点火。

网友:
先随便找节铜丝代替用着

网友:
取垃圾站找类似的火头,拆点配件
最好直接换新,现在灶具多便宜

网友:
有陶瓷管买的,另外,可以用废弃的烙铁芯替代陶瓷管,前提是其它部位都是好的,否则就换这个模块,或是直接换灶,首先考虑安全

网友:
没别的办法只能换点火针,锈死的螺丝加热后拆试试,有用冲击螺丝刀拆的

网友:
搞点泥巴糊上,不是开玩笑

网友:
修复不易,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淘宝一大堆,不贵,直接买新的

网友:
换新,几块钱的东西。螺丝锈了就直接去掉吧。
高温的部位其他东西不太好代替。

网友:
想办法拆下来换新的,拆不下只能换整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