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功率测试仪准确吗?看有人比较过,说很多测试仪准确性很差?

楼主(2024-07-02):
有没有什么品牌推荐的?

网友A:
别买太便宜的,就不会很差

网友:
误差确实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买太便宜的,就不会很差

以前买过贵的,质量也很差。没用几次,就突然坏了。

楼主:
欢迎谈谈经验

网友:
想便宜还准的就买国网拆下来的液晶电表,把需要的调出来,没用的就跳过!

网友:
用过多个不同牌子的, 没有一个是一样读数的.................

网友:
买过一个,还行,其实买那种小电表也不错,我在充电桩的箱子里装了一个,基本和电力公司的表一样

网友:
还行啊,差距不大,真要准买做过计量校准的产品。

网友B:
那种220伏的交流功率计,似乎没什么人说不准(包括楼上说的电表),原因就是这些都是测量220伏电压的,由于电压高,仪器的内阻对功率的影响很小。而测量直流低电压的功率计则不同了,供电电压只有几伏至十几伏,功率计的内阻对测量的影响就大多了。炬为的功率计是公认较好的,但不同时期的产品差异很大,我手头有不少,挑了3个有代表性的比较了一下。较老的一个一个是J7-T型,采样电阻50毫欧,用在手机充电器上给手机充电,显示电压5.2伏,电流0.14安,功率0.736瓦。后买的一个是J7-H型,采样电阻5毫欧,同样条件下,电压8.67伏,电流1.95安,功率16.91瓦。最新买的是U96P型,采样电阻1毫欧,同样情况下,电压9.25伏,电流3.95安,功率36.54瓦。显然,1毫欧内阻的U96P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见下边用220伏功率计测得的表格)。这些不同的功率计用准一点的万用表来校对,误差都是不大的,但实际应用差距很大,就是内阻对充电时的工况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内阻过大的J7-T,根本激活不了充电头的快充功能,插上以后一天也充不满手机电池。结论,只要是用炬为的1毫欧内阻功率计,得到的结果就是可信的,其它类似的低内阻功率计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两种都是炬为的较新产品,都是1毫欧采样的,都好用,好好找找,有卖20多元的。注意:U96P是USB口,HDC-085C是TYPE-C口,按需选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220伏的交流功率计,似乎没什么人说不准(包括楼上说的电表),原因就是这些都是测量220伏电压的,由于 ...

真有测交流电不准的,

我的电脑显示待机才35瓦左右。我测了好多次。包括重启,包括第二天测,第三天测。

实际上,光一个cpu、显卡、五六个硬盘、主板等开机后不做任何操作,也不应该只有35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220伏的交流功率计,似乎没什么人说不准(包括楼上说的电表),原因就是这些都是测量220伏电压的,由于 ...

电表也许比功率仪要稳定一些,误差小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有测交流电不准的,

我的电脑显示待机才35瓦左右。我测了好多次。包括重启,包括第二天测,第三天测。 ...

你觉得功率计不准,可以用万用表测啊,将电源线串入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出电流后,乘以当时的电压就是功率数了,把测得的功率与功率表的对照一下就知道了,靠瞎猜瞎想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测交流电不准的,

我的电脑显示待机才35瓦左右。我测了好多次。包括重启,包括第二天测,第三天测。 ...

是觉得不准还是真不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功率计不准,可以用万用表测啊,将电源线串入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出电流后,乘以当时的电压就是功 ...

电脑待机功率35瓦不奇怪啊,我的松下笔记本电脑I5CPU的,待机功率12瓦。说功率计不准要有真凭实据,靠猜来判断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待机功率35瓦不奇怪啊,我的松下笔记本电脑I5CPU的,待机功率12瓦。说功率计不准要有真凭实据,靠猜 ...

是的。很怪了。官方说的待机功率是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功率计不准,可以用万用表测啊,将电源线串入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出电流后,乘以当时的电压就是功 ...

我还真没有想到用万用电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没有想到用万用电表。。。。。。。。。。。。。

万用表肯定是测不出来的,交流电压rmsx电流rms不是有功功率,而是视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肯定是测不出来的,交流电压rmsx电流rms不是有功功率,而是视在功率 ...

电压220v,输出串联万用表,不是显示的使用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