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七彩虹GT610 CF黄金版显卡折腾记 添加UEFI支持

楼主(2024-07-02):
老显卡发挥余热的时候到了,但在新平台上不开机,度娘得知是显卡太老,新主板UEFI启动方式显卡不支持,换个新点的亮机卡就可以解决,但本着垃圾佬的精神--自己折腾

这是折腾之前的样子,gpu-z显示是不支持UEFI的,NVIDIAlogo下方

这是折腾完成的 那个小框里打勾了

全貌

拆掉散热片

型号标签

找到bios芯片

上编程器,原本想在win系统里用nvflash刷,测试了不能输入命令,一输入命令就自己跑帮助文件,后来发现flash容量也不够,果断上编程器,原flash是64k的,sop8封装,拆了个模拟摄像头4m的,手上只有tsop8的flash,并且容量是8m和16m,

感谢群友帮下载的固件(等下放后面,有需要自己下载),远景论坛有个爱好者改好了固件放出来了,但论坛没开放注册

装回洗干净 完工

小插曲,这是挖出来的另外一个古董,第一次开机没反应,重新插拨再开机,显卡喷火星,但还是进系统了,

关机取下显卡,察看喷火位置,发现有个电容化了,猜想是电容变质短路,第一次开机上电,自检不过,第二次电压冲击电容,电容受不住直接烧了,顺便自检通过成功开机

谢谢围观,欢迎打赏

网友A:
这亮机卡性能还不如集成的

网友:
上次有个GT710我30块钱挂咸鱼本地自提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亮机卡性能还不如集成的

万一核显坏了呢,亮机卡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
我有一个9500GT亮机卡 老演员了,另外刚看了下远景论坛竟然注册还是需要用邀请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一核显坏了呢,亮机卡还是有用处的

亮机卡坏了核显都坏不了

网友C:
手里备个1块或2块的显卡还是可以的,前段时间有个H61主板就感觉集显有问题换了个亮机卡进系统

网友D:
如果主板开启csm启动兼容的话,老显卡也可以支持吗?

网友E:
记得有个程序可以给N卡添加uefi显示模块

网友:
有个叫“显卡uefi工具”的东西,可以自己改,然后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机卡坏了核显都坏不了

咸鱼大把的坏核显u,或者没坏透,但一定要插独显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备个1块或2块的显卡还是可以的,前段时间有个H61主板就感觉集显有问题换了个亮机卡进系统 ...

我的2块h61时而能开机,时而不能开机,不知道什么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主板开启csm启动兼容的话,老显卡也可以支持吗?

估计要看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有个程序可以给N卡添加uefi显示模块

好好想想,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有个程序可以给N卡添加uefi显示模块

想的起来是什么软件吗,手上还有张A卡,喷火那个

网友:
喷火星的显卡第一次见,哈哈

网友:
本论坛卧虎藏龙!

网友:
直接运算也打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