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nas是DIY还是买成品

楼主(2024-07-02):
最近刷视频才知道nas,也没啥太大要求存个照片,视频,文件偶尔玩下虚拟机在看看里边有啥好玩的学习下。

                成品极空间Z4Pro和海康威视r1、天钡wtr pro
1、天钡wtr pro价格便宜就是不知道刷黑群晖之后外网访问和空间Z4Pro外网访问速度一样不。
2、如果不差,就黑群晖,自己动手能力也可以,如果外网速度不行就直接极空间Z4Pro
3、如果有比天钡wtr pro配置好价钱差不多也可以,机箱和乔思伯n2差不多,买普通机箱不相中,
4、在就海康威视r1问客服说刷黑群晖必须u盘启动,要不不保修,拔掉u盘就是原系统,u盘启动黑群晖体验一样吗
     海康威视r1ddr5内存说不支持其它品牌
5、黑群晖可以外网开关机吗?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以下单天钡wtr pro到手时慢慢研究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带USB的路由器都满足需求了,我目前就是路由器挂硬盘,好用的很

网友B:
我是买的绿联的DX4600,Docker里面运行个ddns-go,APP里面使用域名连接,能跑满宽带上行。
至于开关机,关机可以在APP里面关,开机就用ESP8266用点灯平台写了个WOL唤醒,顺带把电脑也设置成WOL唤醒,电脑上装了个远程控制软件。
NAS还接了个UPS,买的山特的TG-BOX 850,NAS里面可以设置断电多长时间后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的绿联的DX4600,Docker里面运行个ddns-go,APP里面使用域名连接,能跑满宽带上行。
至于开关机,关 ...

绿联的DX4600配置低了点,没有极空间Z4Pro高
想着第一台nes,就买个配置稍微好点的多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带USB的路由器都满足需求了,我目前就是路由器挂硬盘,好用的很  ...

这个不考虑了,自从看了NAS就想买要不心里怎么说呢痒痒的

网友:
黑裙是入门 最总还是白裙

网友:
蜗牛就挺好,我囤了10台,不卖

网友:
黑群自己用用,白的推荐给别人用。不过用的最多的还是WIN NAS。

网友C:
要外网就成品,只内网地方也够大就DIY

网友D:
先看你有没有外网访问条件,比如说公网ip,或者自己会内网穿透,如果都搞不定你就得上成品,嫌配置低可以自己装,乔思伯很多机型都支持nas,桌面级的,带T的移动版随便上,关机这东西,只要你外网访问搞定了,都不叫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你有没有外网访问条件,比如说公网ip,或者自己会内网穿透,如果都搞不定你就得上成品,嫌配置低可以自 ...

谢谢!进了个NAS群 告诉我怎么测v6  有v6  就黑裙了,
这两天先看看有没有比天钡wtr pro配置高价钱差不多的diy个,
没有就直接天钡wtr pro问客服带内存和硬盘,DDR4内存品牌 一般发昱联
硬盘品牌有昱联、仕吉、麦光;没有固定使用某一个品牌;硬盘是随机的。
这几个牌子怎么样,还是去其它店买别的品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外网就成品,只内网地方也够大就DIY

直接买个摄像头,转动方向开机。加远程软件,比什么都可靠。直接买个摄像头,转动方向开机。加远程软件,比什么都可靠。直接买个摄像头,转动方向开机。加远程软件,比什么都可靠。还能远程监控开机画面。

网友:
买成品,自己折腾的成本和精力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个摄像头,转动方向开机。加远程软件,比什么都可靠。直接买个摄像头,转动方向开机。加远程软件, ...

呃……没看懂你啥意思这个?那要外网传输文件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进了个NAS群 告诉我怎么测v6  有v6  就黑裙了,
这两天先看看有没有比天钡wtr pro配置高价钱差不多 ...

硬盘?ssd?听都没听过的东西,连杂牌都算不上,还有这个天钡wrt本身是什么鬼,这种200万注册资金的山寨小公司你觉得很靠谱吗?作为对比,绿联的注册资本是3.7亿

网友:
用旧电脑配件就可以装个,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ssd?听都没听过的东西,连杂牌都算不上,还有这个天钡wrt本身是什么鬼,这种200万注册资金的山寨小 ...

DIY也得这个价钱,看得上的机箱都得500左右,在加上主板啥的

网友:
如果不喜欢或者不会折腾最好买成品吧,比较省心。

网友:
极空间Z4pro 最好的方案 自带穿透 软件也好用 绿联BUG太多 短期内不要指望他 除非你打算买来刷群晖 用过Z2S Z2PRO 目前是Z4PRO 真心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也得这个价钱,看得上的机箱都得500左右,在加上主板啥的

买这种杂牌和买蜗牛一样基本属于没保障,可蜗牛毕竟便宜啊,这个准系统都要1400,关键这东西经过市场检验了没?蜗牛至少换个电源其他还是很稳定的,毕竟是为挖矿这种高强度使用设计的产品。前两年有个用amd的天宝nas也因为性价比火了一阵,现在已经销声匿迹,因为供电有问题会掉盘,而且这不是换个电源就能解决的问题,是主板设计问题,买杂牌就是会有这种风险,毕竟买nas的肯定对数据安全有点追求买到这种bug产品不是要吐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