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坏了的宇电温控器

楼主(2024-07-02):
坏了换下来的,没有显示了,有时间看看哪里的问题了
正面

接线端子跟输入输出介绍

一个卡扣按下,就能从前面打开

模块化设计都能分开

执行板跟控制板

显示板

一个卡扣,前壳插进去就合住了

网友:
工业用的就是复杂

网友A:
既然没显示了,那就先从供电查起。

网友:
没显示有可能是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显示了,那就先从供电查起。

单位机器上的,不能耽误生产,坏了就是换新,旧的修不修再说

网友:
老物件,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使用环境对设备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
看上去使用环境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环境对设备寿命影响很大!

单位出石墨的,粉尘重污染

网友:
换个新的也不贵吧?

网友:
三百块哈哈,大概率电源挂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东西不贵的

网友:
好象稳压IC击穿了

网友:
进来长见识的

网友C:
修好也没什么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也没什么用了吧

单位怕影响生产,出问题都是换新的,就算修好了也是备用,有新的旧的,修好的都不用。

网友:
我在厂子里这种东西坏得多得太多了,我拆了不少玩,不亮的大概率是电源坏了。

网友:
里面这么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