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铁皮梯子弯了,怎么加固?

楼主(2024-07-02):
绑一根铁棍上去,该用什么来绑?有没有现成卖的紧固器。铁丝来绑的话,感觉有点low。

网友:
直接淘汰换质量好点的吧,万一出事不划算。

网友:
用红色百元大钞贴满就很结实了

网友:
换新,这货就算你把现在凹陷的地方修好了,下回不知道哪里又嘎了,另外高空作业的时候摔下来不是闹着玩的,命要紧还是一把梯子要紧。

网友:
拆开,从内部加一根钢条做为加强筋,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换新,铁皮太薄导致,这种结构的踏板不稳当不安全--踩在上面容易左右晃,换下面那种固定踏板结构的。

楼主:
没啥建设性意见

网友:
太薄了,别修了

网友:
这种梯子早点扔了吧

网友:
碳纤维或者钛合金?

网友:
卖废铁或者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
建议买铝合金的

网友:
结构已经被破坏,旧梯卖破烂,再买个新的。不想换就找个修车的做钣金,把受损部位切掉再补上块铁皮。代价能买好几个梯子。

网友:
确实不值得修了

网友:
非要修的话,找根合适的木方插到腿里,还能坚持段时间

网友:
买个新的梯子做支架,用透明胶带粘好就行了

网友:
这个质量不值得修

网友:
扔!被摔了你就知道这个字的好,那时你锤自己的脑袋如废铁

网友:
这个铁皮太薄了,直接淘汰吧,安全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