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Link BR201 电池内阻容量仪拆解

楼主(2024-07-02):
据说一般内阻仪里的芯片都会打磨,手头正好有个比YR1035+还贵一点点的内阻仪,之前到手时候卖家发了个10mΩ小电阻让测内阻档准不准,测出来10.046mΩ,看起来算精确,比原来那个ER-1f的表准确。

能同时看11个电池的内阻好评。

还附带了一个放电测容量功能,不过要自己接负载。最大15a。

内阻端GX16航空头, 容量端就是四线压线端子。

背面拆开一看,果然和别的平价内阻仪一样,芯片不少,大多数芯片都打磨了,不过这个板子还稍微空了一点,集成度变高了?

电池太小,以后肯定得改。

大多打磨芯片。电池线是焊接的,这点都不如原来ER-1F的插接,也没用18650,等它不行了必改。

测电压的线 测内阻航空头和测容量接线头公用,都是四线测试法。

正面 有屏幕和焊接的屏幕排线以及四个微动。

又测了几节远古镍镉-三洋5000mAh 1号平头镍镉 (kr-5000del),用过一阵子又藏起来了。其中有3个可能是保存环境不好,正极生锈了,内阻也明显比别的6个大。当时拿的时候正极全部光亮如新,容量内阻都达标。看来这3个只能先踢掉用在垃圾电器上了。电压一致性倒都不错。

网友:
不错,看着比山东那个高级

网友:
来看看,内阻确实很想测量,现在暂时没有

网友A:
测试仪界面显示内阻都显示mR,写程序的时候偷懒了,还是写mΩ更正规一些。

网友:
电压一致性倒都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
外观不错,估计价格也漂亮!

网友:
检测仪还是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仪界面显示内阻都显示mR,写程序的时候偷懒了,还是写mΩ更正规一些。 ...

mR这种写法,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

网友:
功能还挺完善的

网友:
这个仪器还不错,焊接比较好

网友:
镍镉充放电几次看看  内阻可能又达标了

网友:
看起来挺高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R这种写法,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

很早之前就有了,因为Ω是个特殊字符,希腊字母大写,打字的时候略有麻烦,然后就经常被人用R来代替了。

网友:
其实内阻仪要买就要这种,分辨率高、电压可到150V、还能测容量,价格也没贵多少。

网友:
内阻仪看着不 错,用着方 便

网友:
精度不错啊,羡慕了

网友:
仪表不错,电池也是高档货,有钱的玩家

网友:
感觉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