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S9030C添加缺失的功能

楼主(2024-07-02):
钳表没有6A档,低阻抗档只有交流没有直流,今晚没事添加成功,太热了,忘了记录地址代码,很简单按照0660手册中的代码添加就行了,测试了一下低阻抗档的阻值292K,就是不知道低阻抗直流用在哪

网友:
低阻抗可以测量极个别的虚电电池或者电池组

楼主:
今早测试发现添加的6A档毫无意义,原60A档还能读取交直流100MA的电流,6A档显示的数值无意义,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添加的6A档是不准,还是乱数字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