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网络 如何远程监测用电器状态?

楼主(2024-07-03):
老家水泵用定时器每天抽水上楼顶,给植物浇水。试过一次接触器坏了,水泵不工作。

网络不太好,平时在阳台用信号延展器蹭点wifi用。不太稳定,就当没有网络吧。

想过监测泥土湿度,过干时亮灯让亲戚看见。

偶尔发现了网上有鱼塘山林等使用的4G报警器,号称不用年费。 要是真的没有使用费,想办法改一改应该就是最佳方案? 不过怎么改又是个问题,我想水泵启动就触发报警,然后自动复位。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湿度检测要么用称重方式,淘宝搜大夏龙雀,有用433Mhz模块,可以好多公里传输但是速度低

网友A:
WiFi用高增益定向天线就行,可以用卫星电视那种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用高增益定向天线就行,可以用卫星电视那种锅。

天线搭配什么使用? 我是用来蹭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搭配什么使用?

两边的天线分别搭配路由器的天线和USB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天线分别搭配路由器的天线和USB网卡

我是用来蹭网的。目前只买了个信号放大器,放阳台防盗网外面,下雨时还得收回来。

网友:
搞个wifi插座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