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玩具到了,拆之:乐测LC-816

楼主(2024-07-03):
乐测816,买来玩的,没皮,简单测试一下,和手上两块表做对比,属于“能用”那种,准确不准确就不知道了。这表的档位有点虚,很容易拧不到位,测电流要换插孔,感觉有点麻烦。外壳手感比较好,是磨砂的。拆看里面啥情况,插座小板有焊接的痕迹,有个电阻直接用飞线代替了。里面居然有6个可调电阻?调什么的不知道。没有自动关机功能,只能测led的正负极。电流超量程会叫,屏幕小数点下方的小字是什么意思?反正咱也不懂这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帖子测过,来龙去脉都没搞清楚,也没说明书,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网友A:
好专业的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专业的工具啊

没台表和基准源不能叫专业,这都是三刀流四刀流了。

网友:
这种自动量程的无爱

网友:
能用就行,要求不高可以用,坏了不心疼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又多了一个玩具,多钱?

网友:
流行晒表,梅雨季晒晒防止发霉

网友:
小数点下面的是量程

网友D:
这个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这表做工感觉还可以!

网友E:
这个表看起来挺好玩的呢,小数点下面带数字也是头次见,会不会是量程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多少钱买的?

30,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多了一个玩具,多钱?

30块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少钱入的?

30块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看起来挺好玩的呢,小数点下面带数字也是头次见,会不会是量程提示? ...

我不太确定。这样说来,电流挡最大4安。

网友:
这个价,性价比挺高!算了,手上N个表了,看看解解眼搀也行了,感谢!

网友:
便宜就好,能用就行,不必过分追求速度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