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手搓SM2262EN_B17A成功

楼主(2024-07-03):
跟着网上大神一路学习,配置好DDR,去掉参考原始坏块等操作,终于不卡25%,75%,也顺利跑完RDT

不过头疼的是,卖家图只有一种,结果买了5个主控板发了4种版型,幸好不需要改土狗,改ce什么的,如果要改得疯了
其中4个都是两颗1g颗粒,有个2262en bc的主控配的是三星ddr3,512m颗粒,结果焊完颗粒后主控识别不了1g了,只能识别0mb,不知道大佬有没有方法
扫rdt也没什么坏块,毕竟是原厂颗粒
另外查颗粒手册,支持666mhz,开卡开到500,再往上就不太行了,这样稳吗

楼主:
感觉焊接也挺轻松,320温度直接上去,也没遇到板子起泡掉皮什么的,感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危险

网友:
大富人家,大富人家

网友A:
只能识别0mb?短接试试看?或者说主控带锁?

网友:
我是理论看了一大堆,就是不敢自己动手。楼主艺高人胆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识别0mb?短接试试看?或者说主控带锁?

短接了也没用,主要是焊接之前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
羡慕能拿到原厂颗粒的

网友:
祝福祝福,福气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焊接也挺轻松,320温度直接上去,也没遇到板子起泡掉皮什么的,感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危险 ...

请问楼主,是如何跑的RTD,我的接RTL9210转接卡上冲电头,不到一分钟就停了,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