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空调主板A746122报橙色灯闪烁 不知道温感和管温是多大阻值

楼主(2024-07-03):
这空调不知道温感和管温是多大阻值的   测量一个是5K 15K

上电几分钟就报橙色灯闪烁……  我怀疑是其中一个温度传感器不亮造成的……

网友:
鬼子好像喜欢用20k的热敏电阻

网友:
松下空调温度传感器:白色接头的是15K+20K的,红色接头的是5K+15K的。

网友:
做工很好,楼上说的对

网友A:
为什么所有空调,冰箱主板上都要弄这么多飞线

网友:
换板吧,前天刚修一台,故障一样

网友:
板子太空了好浪费

网友:
黄电容是后换的吧

网友:
板子上预留了开发余地

网友:
板子很多自留地

网友:
这个得等大神来看看

网友:
温敏电阻坏得一般不多,湿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所有空调,冰箱主板上都要弄这么多飞线

不飞线那就得上双面板,成本可比这种飞线的高多了

网友:
板上画这么多飞线。是电路板画失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