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如何做到重启后能保持关机前的各种状态呢?

楼主(2024-07-03):
比如冷启动(或重启)后能保持原来的文件状态?比如打开了5个文件,启动后还能自动打开这几个文件?

网友:
睡眠功能就可以,要冷启动后打开文件,不知道自启动菜单是否可行

网友:
休眠!

电脑在睡眠状态时,会切断内存之外的设备电源,电脑会进入睡眠状态,当再次唤醒电脑后,不会影响睡眠前保存好的工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电脑消耗的电量很少,电脑也可以可更快启动到离开时的状态。

休眠则是电脑系统自动将内存中的数据全部转存到硬盘上,并切断对所有设备的供电。当电脑重新恢复时,系统会将文件内容读入内存中,不会丢失。

网友A:
休眠啊,不用关机只用休眠,断电也没关系。不要用睡眠,那个一断电就没记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啊,不用关机只用休眠,断电也没关系。不要用睡眠,那个一断电就没记录了 ...

休眠和睡眠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眠和睡眠有什么区别呢?

官方说明好像是,休眠,整机主要供电都在,
睡眠,把应用写入某个地方,整机只保留开机需要的电源即可。
大概是这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休眠和睡眠有什么区别呢?

休眠会在系统盘创建一个大文件用来把内存中内容存放到这个文件内,这样开机后直接重新把这个文件内容再读取到内存中以保持关机着的状态。这种情况是把内存数据存放到硬盘中,断电也不怕
而对于睡眠来讲,只是把系统部分断电,内存是供电的,内存不断电,数据就一直保存在内存中,一旦断电内存数据丢失,重新开机后就不会维持关机前的状态了。
简单来讲,休眠可断电,睡眠不可断电。但休眠开机时间要稍微长一些,因为要从硬盘读取数据;睡眠开机时间短

网友:
你以为重启关机是干嘛用的,就是为了复位请内存。你要的保持功能不是重启的设计目的
算盘可以一直保持当前状态,但也有算盘是带复位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会在系统盘创建一个大文件用来把内存中内容存放到这个文件内,这样开机后直接重新把这个文件内容再读 ...

这个回复很清楚了

网友:
休眠就是挂起到内存,称为STR,但如果断电就没戏了。电脑有6种运行模式,从S0到S5,挂起到内存是S3模式,挂起到硬盘STD是S4模式。S3模式下,按下电源开关到进入桌面只消几秒或者十几秒,很快。STD时要慢一些,毕竟读硬盘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读内存。多数电脑支持S3或者S4模式,服务器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会在系统盘创建一个大文件用来把内存中内容存放到这个文件内,这样开机后直接重新把这个文件内容再读 ...

谢谢,这个很详细。

网友:
休眠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不就是睡眠功能吗?实测小米笔记本睡眠状态下电流100mA左右,可以忍受

网友:
休眠这个选项可用!!!

网友:
如果非要这么做,建议在虚拟机内安装系统,并打开各种软件,关闭时只需要将虚拟机暂停即可
这样实体机是冷启动的,虚拟机里的文档信息一直处于打开状态。

网友:
标准答案就是休眠,
不过,休眠大小跟你物理内存有一定的关系,长期使用,就是往硬盘写内存。
一个是占用硬盘空间,二是ssd,大量写入寿命
自己斟酌
现在很少停电了,我都是睡眠
重要资料手动保存,万一出问题了,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会在系统盘创建一个大文件用来把内存中内容存放到这个文件内,这样开机后直接重新把这个文件内容再读 ...

另外,除了上面提到的休眠和睡眠的区别之外还有一项没提到:
休眠时,要求按电源键才能唤醒电脑,也就是正常开机
但睡眠与这个休眠也有不同,睡眠一般是只要碰到键盘或者鼠标之后就能够唤醒电脑,也就是进入开机状态

如果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情况,一般可以使用睡眠操作,同时关闭外接鼠标及键盘电源并且盖上盖子就行了。但也有其他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也是我遇到过的,就是现在笔记本电脑都设计得很轻薄,造成盖子也很软,有时候放到书包里面会由于挤压造成盖子轻微形变而触发到键盘使之在书包里面自己开机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休眠不就好了

网友:
开启睡眠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有重要文件慎用休眠,一旦系统因意外恢复失败,容易造成打开的文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