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闲的没事回水王一个帖子,Windows如何保持关机前状态

楼主(2024-07-03):
早上看,有人问

给你个文件,一键休眠,离开时双击,回来继续

其实就是
在桌面右击创建快捷方式,  在跳出的对话框填上

C:\Windows\System32\rundll32.exe powrprof.dll,SetSuspendState Hibemate

然后在自动下一步里写上 一键还原  ,或者自己喜欢的暗号就可以了

哈哈,水王好多帖子度娘就可以了

网友:
先尝试一下 待会回帖

网友:
很好,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
休眠不能算是重启吧,碰到奇怪的问题时,还是需要重启一下的。

网友A:
你这是休眠,水王要求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休眠,水王要求重启

那是他说错了,
我懂他的意思
不然,水王不可能不知道
重启了就是关断所有进程
除非像那些不要脸的杀毒软件设置了开机自启

或者自己设置一下,找到自启文件夹,把要启动的软件拉进去,

按下【win+R】打开运行输入:【shell:Common Startup】
然后将想要开机启动的应用放置进去就好了。

可是那也不是上次重启前的页面呀

所以一定是水王问错了呗

楼主:
嗯,这样的好处可以做到秒关,秒开(其实win10关机,为了达到快速,因为开机要预读取的东西太多了,win10就是假关机)
不好的地方,因为休眠文件是把内存缓存写到C盘里,占用C盘一点点地方

网友:
只要供电稳定,休眠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