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5号1.5V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4-07-03):
贪便宜屯了一点点5号锂电池,大部分不能正常充放电,一般是电池饿死了,需要拆开激活啥的,拆一个看看。

标准五号电池外形尺寸,安卓口充电

开壳子还是比较好打开的,稍微拧一下就能基本无损拆开

这尺寸的锂电池我倒是头一次见到,有点像是14430,但是这个是焊引脚的,电池直径13MM,长大概34MM,查了一下貌似没有13340这个电池型号

一个10脚的充电管理芯片吧,具体型号看不清,太小了,也拍不出来。

背面东西不多,一个电感,双灯显示,坑人的是充电红灯,充满绿灯,跟一般的亮灯定义正好反的。 ...

最后上两张激活测试好的电池,自己套的电池膜,电吹风一吹就完事

网友:
还能装回去吗?

楼主:
可以完美装回去的

网友:
小小的降压芯片 不知道待机功耗几何了

网友A:
这种电池成本较高。

网友:
第一次看到里面的样子,我认为是可以充电激活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成本较高。

比里面软包电池的安全多了,就是放太久了,电池大多数要重新激活才能用,能用的话,扔数码相机里方便得很,特别是佳能A系列这类挑电池的机器

网友:
大部分是可以激活的。

网友:
肯定要比软包电池 的要安全好多。

网友B:
充电红灯充满绿灯算是常规吧。

网友C:
看上去做工还行,电池饿死是因为有静态电流,没有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红灯充满绿灯算是常规吧。

我手头其他型号的这类电池好像都是充电绿灯满电红灯,不过若是根据闲鱼上那种电池充电器的设计的话好像都是充电红灯满电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做工还行,电池饿死是因为有静态电流,没有低压保护?

应该是没有低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做工还行,电池饿死是因为有静态电流,没有低压保护?

容量越小的电池存放时长更易饿死。保护电路应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量越小的电池存放时长更易饿死。保护电路应该都有

对,除了静态电流的影响,还有自放电的因素,看来无论什么锂电,不常用的话,还是要定期补电。

网友:
这玩意也能拆?不怕短路爆炸吗?

网友:
这个长期不用是个麻烦事,还不如镍氢电池方便

网友:
不错,买一些去玩玩,就是不知道哪个商家有良心,万一买到罐装水泥的,就亏大了。

网友:
充电红灯 充满绿灯不是正常的定义么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