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Vos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7-03):
Input Offset Voltage是啥意思啊?GS8091的这个参数典型值是±2毫伏,最大±9.3毫伏,是不是说信号低于9.3毫伏就没法正确的放大了呢?

网友:
是的,而且存在爆炸风险

网友A:
建议楼主别问这么多问题,老老实实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别问这么多问题,老老实实看书

在这问一举多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别问这么多问题,老老实实看书

也有可能是明知故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明知故问喔

你是懂撸主的...

----------------------

网友:
也可能是给大家出的考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