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体机散热好难,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24-07-03):
难道只能用电烙铁破坏背面塑料,烫洞洞吗?这样貌似会破坏背面板的耐用。本来就不太结实的背面板。

加风扇,又不知道该怎么加。因为不打洞进风加了风扇也如同虚设啊。

自己的电脑,不是单位的,可以随便折腾。

网友:
找到发热点,然后背面开窗,用个金属网裁剪比窗口大一点,从内部粘在里面就好了,发热点增加散热片,如果还不行,那就加风扇,从下往上吹

网友:
单位的电脑就不要考虑散热问题,中央空调调低1°。

网友A:
单位的电脑就别折腾了

网友B:
在电脑后面加个电风扇对着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脑后面加个电风扇对着吹!

哎哎哎。大工程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位的电脑就别折腾了

+1,反正坏了换新的...

-------------------

网友:
拆开加散热片和风扇,外壳做好风道,打一些小孔就行,起支撑作用的是里面的金属结构,外壳不装都没事

网友:
使用时开空调

网友:
下方开两个孔,装上宝塔接头,上外置水箱水冷,水箱不用风扇,完全静音,水箱难看就放桌下,颜值高就放桌上,想效果好就上水冷排,但是多一个风扇噪音。

网友:
直接用风扇对着后面吹,简单粗暴。

网友:
后盖去掉裸奔

楼主:
我的是后盖接支撑支架。去掉,就只能靠墙摆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反正坏了换新的...

-------------------

要爱单位如爱家!

单位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

网友D:
怎么那么多人看成是“单位的电脑”啊?楼主说了不是单位的电脑

网友:
就这样用吧,破坏了多难看。不会坏的

网友:
你都不拆开让大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那么多人看成是“单位的电脑”啊?楼主说了不是单位的电脑 ...

爱单位如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