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个航嘉HK350-55BP-S1微机电源改的恒压恒流电源

楼主(2024-07-03):
改电源其实我已经没啥兴致了,平时玩玩的电源手里已有几个,再高(端)、大(功率)、上(前卫)的我也用不上。

这个电源的促成是因为前段时间对常见的可调电源调压、调流电位器接法有了些想法,为了验证想法的可行可靠性,总得上电路试验一番,线性电源直接面包板搭了个简陋版试了一下,开关电源就用现成的改可调测试,手里有闲置的老微机电源,看着是品牌的,本质上还可以,就没去动原来已改好的电源,用这个航嘉HK350-55BP-S1电源改着验证成功了。
扔着也有几天了,这两天觉得居然都改好了,手里线柱、多圈、双显表也有,就找个壳装上吧。于是有了这个玩具,今天就再来论坛秀一把。

个电源的控制芯片是7500的,494、7500改装随处可见,原理就不啰嗦了。过程因为当时为验证自己的设想,没拍照也没啥章法,所以过程和原理等这里就不说了。等兴致来了我把调压、调流电位器的接法方案和验证情况整理另帖发布吧。

参数啥的也不说了,面板上都标了,直接秀图:

这是改装前的原电源铭牌,没想着发帖,改前没拍,现就剩这个壳了。

改好的整体,找的是个上个世纪的一个土掉渣的150VA自耦式交流自动稳压电源,没拍照,原面板薄铝皮也扔了。
2个电位器有点别扭,有时间找个支架退进去一点或把旋把截短点。

背后

侧身

底部,请无视那4个有点扎眼的自制螺帽,因为里面固定电源板的3mm螺柱是电脑机箱拆的,螺牙非标,没办法用铝板自攻了螺帽。

里面已塞得满满当当,原来的风扇也装不进去了,侧面有点空,找了个老微机CPU风扇装一侧。

接下来整几张通电的样子。

几mA至几十mA的电流很难调,电位稍微动动就变了。

带载20V-36V上到200W试过正常,电炉丝整的,照片就不上了。
这个双显表的电流显示倒还不算离谱,准度马马虎虎,就是8.6A以后不跟数了,标称是9.999A,不是电流采样比较放大冲高限了、就是程序有误。电压线性度不行,低端偏低、高端偏高,误差有0.4V左右,这4位数显也就是个门面了。

最后赏张描的PCB原图,有用得着的福利一下。

今天意外发现了另一手机中有这个外壳的原照片,补充到帖子末尾以作留念。

补充内容 (2024-7-16 09:31):
电源来由之“非数控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电流采样设计改进电路实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049555
已发帖,可前往浏览。

楼主:
这发帖排版挺累人,整完常会丢或乱。

网友A:
不错,壳子挺漂亮,可以把数码管改成液晶屏的数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壳子挺漂亮,可以把数码管改成液晶屏的数控吗?

估计是可以的,但我不会整数码的。找现成的拼拼也没动力了,一则那玩意不便宜,再则我是为验证我的想法。

网友B:
能把这一堆东西塞进这么小的盒子也是厉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可以的,但我不会整数码的。找现成的拼拼也没动力了,一则那玩意不便宜,再则我是为验证我的想法。 ...

老王老五那些电子垃圾店里的屏很便宜的,1块多一片的,可以买一些回来用坛子里大神的电路去立创打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这一堆东西塞进这么小的盒子也是厉害的

电源板宽度正好,其他就只能凑空余位置调整了,其实散热有点少顺畅的,最容易发热的整流管没在风口,想着也不太会长时间满功率使用,也就由它去吧,好在进风、出风口就在两侧上方,用手探探觉得风热的话就断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王老五那些电子垃圾店里的屏很便宜的,1块多一片的,可以买一些回来用坛子里大神的电路去立创打板搞 ...

打板我也不会,从没搞过,所以一些基本的概念都不知道,要搞就得学些设计基础,搞大了,不玩了,费眼。

网友C:
航的电源还是做得不错的。楼主改得也很好哇,比买的一般的可调电源强多了,只是电脑电源改这个,真是大材小用呀,用电动车电器改,合算

网友D:
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注意散热啊

楼主面板印字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的电源还是做得不错的。楼主改得也很好哇,比买的一般的可调电源强多了,只是电脑电源改这个,真是大材小 ...

就是看到这电源还算可以,才动手的。电动车充电器改的也有,但大多电路粗糙,改出来的品质较差,堪堪能用而已,我有帖子分析3842板子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注意散热啊

楼主面板印字怎么搞的?

散热是有点问题的,一是大风扇换小了,二是风路不顺畅。但试了一下,120W以内不打紧,满功率200W、5分钟整流管散热器就发烫,不过上盖罩上后反而好点,可能强迫风路经过散热板了。
面板没印字,那是加工块1mm的透明板,压了张打印的纸在里面,也正好把原来用不上位置不对的开孔遮上。

网友:
自己也改过很多可调,用电脑ATX电源改了好多个,都没有成功,非常容易自激爆管。用24v明纬电源到是很容易成功,工作也稳定

网友:
能把ATX电源改造的真么小,还能恒流恒压,真是高手
以前我改了几个电源,都炸管了,现在听到滋滋声就心颤

网友:
你别说外观还挺漂亮~

网友:
同款万用表快30年了,楼主的表年龄几何?

网友:
虽然里面看着有点乱,但外观还是挺不错。

网友:
机壳真漂亮,特别是那些字。

网友:
这动手能力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