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瞎猫逮死耗子,修复得力电动螺丝刀充电电路

楼主(2024-07-03):
上次拆了一支得力电动螺丝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909-1-1.html

情节补充1:两支电批的电池都有相同的凹陷,这应该是模具设计的缺陷问题。

情节补充2:两支电批中间这个331的贴片电感阻值同样都是5欧姆左右,

因电批主板伤势过重本想放弃治疗,但在众多坛友的怂恿下还是决定试试救治下,所以就又淘了一支坏的本想相互对照取长补短的看能不能救活,

但后面这支驱动部分竟然是好的,只是充电部分有问题,充电电压只有2V左右。可惜我对电路是一知半解不太懂,只能顺藤摸瓜,顺着充电口检查下各元器件,一查才发现这充电尾板应该是受过伤,好几个元件都有开焊的情况,而且还掉了一只三极管,只能先补焊,和拆那支伤情较重的元件来先补上。

开焊的元件:

正面开焊的电阻已补焊好:

补上三极管,没有热吹风焊枪,只能电烙铁硬怼了,焊的没有热风枪好看:

补焊完毕:

上电测试,充电电压竟然好了,真是瞎猫遇到死耗子了:

这支正常了,接下来那只伤势过重的有空了再死马当活马来治疗下。

网友A:
电池凹痕的问题可以一并研究一下,难道外壳模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凹痕的问题可以一并研究一下,难道外壳模具有问题?

我换了个新的5C动力电池上去,还没有装外壳,等有空装外壳的时候再研究下,

网友:
电池凹陷不像是模具挤的,像是出厂故意压凹好放的下电池,看来模具设计确实有问题,恭喜修复

网友:
能找到原因,就完成8成了

网友:
这货好像要近百元,感觉性价比不高。

网友:
电池凹陷是不是拆机品?

网友B:
最後修好了嗎?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C:
塑料外壳哪能把钢壳的18650压成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修好了嗎?

好了,还没装回壳子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两个得力的螺丝刀是从哪里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外壳哪能把钢壳的18650压成那样

可能是厂家在装机前故意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两个得力的螺丝刀是从哪里搞到的

都是咸鱼上搞的,你有意可以去逛逛

网友:
哈哈,瞎猫遇到死耗子!!!

网友:
技术不 错,能修好就先用着

网友:
微距镜头直接怼在手机上拍照,这样圈圈就大了,还不会抖。

网友:
修好不错,又可以愉快地玩耍

网友:
活干得不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