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2.5寸笔记本机械盘】 识别一会不识别修复?

楼主(2024-07-03):
【希捷2.5寸笔记本机械盘】 识别一会不识别修复?

diskgius 提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0 扇区 共 1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0 扇区 共 1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0 扇区 共 2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2048 扇区 共 1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2048 扇区 共 1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776192 扇区 共 1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776192 扇区 共 1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0 扇区 共 2 个扇区。
读扇区错误! 磁盘: HD2:ST1000LM035-1RK172(932GB) 起始于 0 扇区 共 2 个扇区。

-------------------------------------------------------------------------------------

叠瓦盘 还有修复的价值吗  等一会就不显示了。设备管理器 磁盘管理 磁盘工具都不显示了

网友:
还是换个盘吧,没点技术真不能修硬盘。

网友A:
主板拆开清理一下触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拆开清理一下触点试试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按楼上2位意见 去试试,

因为通电 过一阵 大概10分钟,然后就掉盘了。不识别了!!

网友B:
叠瓦盘这么容易损坏吗?

网友:
无尘环境才能拆硬盘,建议你换一块吧。毕竟数据无价。

网友:
坏扇区太多,G表爆满?

网友:
叠瓦盘起始于 0 扇区的读错误,很难修复了,2.5寸机械盘,比较稳的是单碟500G的垂直盘。

网友:
拆开过过眼瘾就得了,修复就别考虑了

楼主:
胡乱猜测一下 磁头问题或者供电问题

网友:
换一个吧,数据重要。

网友C:
没重要数据,可以整。先低格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叠瓦盘这么容易损坏吗?

叠瓦盘纯纯的辣鸡

网友:
数据备份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重要数据,可以整。先低格试

估计是磁头问题,笔记本电脑待机 没有关,放包里,然后打开发现磁盘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