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opple MT-HY03T-188 调光台灯不亮了

楼主(2024-07-03):
手头一台 opple MT-HY03T-188 调光台灯 罢工了。

拆开来 有 PWM 调光电路。凭自己三脚猫功夫搞不定,求 大神 告知参数

求 PWM的参数,求此 6脚IC 各脚的电压。

实在没办法的话,只求点亮此灯条,求 此灯条的工作电压 电流
  在此 跪谢

楼主:
一顿 摸索下来,怀疑 PWM模块没有坏。

这是 调光旋钮 逆时针转的 波形。

这是 调光旋钮 顺时针转的 波形,最大时波形是直流电平。

还是 怀疑 此IC是 5V升6~9伏升压IC。怀疑 此IC坏了。 淘宝上 搜不到 此IC。尴尬了

楼主:
此 灯条 加6~9伏 电压测试过了。是好的

网友:
配件不好找的话,换驱动。

网友A:
mt9201 升压驱动ic 淘宝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9201 升压驱动ic 淘宝有的

谢谢  看丝印 对的上。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丝印 对的上。 感谢

淘宝有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9201 升压驱动ic 淘宝有的

真是专家了

网友B:
升9V的模块多的是,我万用表里用的就是,如果功率不够,就搞两个并联,难道这点小事情,难道楼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9V的模块多的是,我万用表里用的就是,如果功率不够,就搞两个并联,难道这点小事情,难道楼主了吗?
...

楼主是 小白,不耻下问

楼主:
已经 买好了

网友:
众人拾柴火焰高,常逛论坛有收获。

网友:
升9V的模块多的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顿 摸索下来,怀疑 PWM模块没有坏。

经过快递的漫长等待。原件终于到了,上机就修好了。 再次感谢各位坛友尤其是 @拆机专家123 ,一上来就指点了我器件的型号。再次感谢 强大的论坛。

又找了个 Type-c的母座,把电源接口改了。

最后 附上一点小笔记,给有需要的朋友

再次感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4160-1-1.html

帮忙看一下我这个?

网友(2024-08-13):
这也不算小白啊  还会话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