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麻烦推荐一个国产电脑UOS系统PC版微信,最近国产电脑微信运行就闪退。

楼主(2024-07-03):
麻烦推荐一个国产电脑UOS系统PC版微信,最近国产电脑微信运行就闪退。

网友:
估计坛里找不出几个用国产系统的

网友:
UOS的商店应该可以下载吧?

网友:
貌似腾讯官网没看到rpm或者deb包的微信,也不知道所谓的UOS版本微信是原生的还是wine运行的。将微信的目录删除后再去应用商店里安装试试?

网友:
uos官方商店不是上架了吗?就更新了那一回

网友:
UOS的应用商店下吧

网友:
用手机里的微信吧!!!

网友:
你如果安装了UOS,系统的应用商店就有微信啊。

网友A:
Uos,deepin等系统,有些软件最多会有wine版、安卓版、Linux版本的,看看应用商店微信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Uos,deepin等系统,有些软件最多会有wine版、安卓版、Linux版本的,看看应用商店微信的版本 ...

一般就是基于Linux的原生版和wine兼容版,如果应用商店里有基于Linux开发的原生版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国产的就跟老年手机一样,软件使用有问题都是通病。

网友:
星火商店试试,好像也是deepin一家的

网友:
微信闪退有可能是内存不足

网友:
在UOS自带的应用商店里下载安装即可,没有WINDOWS系统下的功能多,传个文件没问题,我自己在家用的统信UOS系统

网友:
都在用WIN系统啊,用UOS的少至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