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wifi6网卡,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4-07-03):
台式机wifi6网卡,有没有推荐的?

家里拉网线不方便,原理的300m USB网卡老卡顿

网友:
十几块支持双频的就行了,wifi6非必须~

网友:
MT7922据说还可以

网友:
必须买好的!1千以下看都不用看……

网友:
好像有pcie带笔记本网卡的,,买便宜些就行,,10-20元的,或者usb网卡。

网友:
ax210不知道行不

网友:
我就用的AX210,感觉还可以

网友:
折腾了一通网卡,

最后拉了一根网线,测速稳定950M

网友:
不知道撸主所谓的"卡顿"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但99%的情况下不是换无线网卡能解决的...

网友:
没必要,淘宝好像有几块钱的WiFi5,我收藏了,卖30块钱逆变器主板那家,名字想不起来了

网友:
买两个mesh路由器组网或者买一个可以中继5G的路由器不就可以了吗,电脑直接网线连中继路由器,还稳定

网友:
淘宝淘工厂双频1300m
21块多

网友A:
ax210你可以了解下,还带蓝牙

网友(2024-08-02):
看你是什么主板,没有单独的模块就买个pcie转接网卡

网友:
我买二十块的用着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x210你可以了解下,还带蓝牙

这好像要12代才能用??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要12代才能用??还贵//

你说的是AX211,ax210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