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蓝宝石R9 380 4G进水显卡

楼主(2024-07-03):
收到一块进水的A卡,380 4G蓝宝石

进水位置背部上方
先看图

进水位置

测试为显存供电短路,还以为核心噶了
烧鸡确定为右侧一排显存噶
手里没有相同的型号
原来上的是海力士的H5GC24AFR

没有相同的我就先从料板拆了4颗尔必达的先焊上去看看效果

现在现象集显是可以认卡,BIOS都正常
就是一插到380上屏幕就开始闪跳,黑屏,蓝屏,然后死机
等下我再拆4颗全部换上去看看

网友A:
今天就数这贴正常,其他都是水多,顶起技术贴

网友:
好技术啊 还是没有搞好啊  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就数这贴正常,其他都是水多,顶起技术贴

+1,至少还有一帖是正常...

----------------------

网友:
进水卡都能修

网友:
28nm的,可以

网友:
有偿维修么?好多维修贴

网友:
这都能修,高手!

网友:
老鼠尿的?,我之前那个gtx960就是老鼠尿,导致显存供电的电阻腐蚀掉了一头,刷洗都没搞掉,上机不亮,研究才发现

网友:
洗过澡的 不好鼓捣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进水电器要仔细排查

楼主:
换好了,但是开机花屏,扫描一下看看哪颗没焊好

网友:
我有个1050,很容易蓝屏,死机,我也不知道怎么搞,这东西怎么修?

网友:
多层板进水了的不好处理

网友:
太难修了这种板子

网友:
没有金刚钻谁敢揽瓷器活?

网友:
现在的电路板稍微进水就挂

楼主:
修好了,有一颗没有焊好,重新焊了一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