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NTUD-A6 WIFI5 AC网卡RTL8812AU win10驱动安装记录帖

楼主(2024-07-03):
淘宝5元子一个,之前有一个usb3.0的挺好用,咸鱼搜到创维这个,看到openic免驱动,直接无脑买了,拿到手才发现是usb2.0的,改了usb2.0的接线之后,win10总是跳插入拔出,直接无法使用。经过漫天搜索,才发现是驱动问题,特此附上驱动,以备其他朋友使用。win10,win7,这个usb2.0的无法直接使用官方最新驱动。据说这个网卡支持kaili,抓包什么的。有时间再试吧

楼主:
win7驱动,刚才忘记添加了,驱动安装方法是,如果频繁弹插拔网卡,直接设备管理器禁用该网卡后,右键属性,驱动管理,更新驱动程序,浏览我的电脑以查看驱动程序,让我从计算机上可用驱动程序列表选取,选择磁盘安装,找到驱动程序强制安装就可以了。然后安装之前必须去程序列表删除所有关于无线网卡的驱动软件。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yfjY8O3jtDdopfu39gnZQ 提取码: tat3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附上baidu连接

网友A:
以前在旧平板上拆来个8188的网卡,找个读卡器装进去,用3.3V的LDO供电,用了好多年,妥妥的;就慢了点,不过百兆宽带压力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旧平板上拆来个8188的网卡,找个读卡器装进去,用3.3V的LDO供电,用了好多年,妥妥的;就慢了点,不 ...

我多年前,也是拆的你说的这种,直接5v怼了,也能用但是很快就发热然后不工作了,只能用十来分钟,后来才发现是3.3v改了就不发热了

网友B:
这真没必要买这东东 买个USB的才几块钱。。比这个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没必要买这东东 买个USB的才几块钱。。比这个都好。。

主要是看好了它带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旧平板上拆来个8188的网卡,找个读卡器装进去,用3.3V的LDO供电,用了好多年,妥妥的;就慢了点,不 ...

选这个主要是带功放,准备蹭网用来  他这个带5g,虽然是wifi5不支持wifi6

网友C:
不懂就问,大佬这个网卡的en脚是直接接vcc吗还是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D:
谢谢分享,我的也是频繁显示插拔,有时间试试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的也是频繁显示插拔,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大佬这个网卡的en脚是直接接vcc吗还是要上拉电阻的?

不需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我的也是频繁显示插拔,有时间试试

装这个驱动的前提是,必须要卸载其他关于8812的驱动,不然后边还是会有问题 只装这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的也是频繁显示插拔,太难了

嗯嗯  我看好多评价都是无法用,搜索了很多网站得到结论是驱动版本问题,新版本之后兼容性有问题。所以需要老版本驱动,网上对于这块网卡的说明太少了,所以在论坛发一下以备用

网友(2024-10-16):
这个网卡带LNA, 改个IPEX座装两根天线当OpenIPC FPV图传接收网卡是真香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程序内已经没有网卡驱动了但还是安装不上,win10系统的,求教程,谢谢

网友F(2024-11-15):
我的这个 win10 处于禁用状态。无法启用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创维后来涉及的领域好像很多.我以前对这个品牌是不怎么感冒的.不过后面帮外国友人买了茶几冰箱,就是这厂出的.
自己换的电视也是创维酷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这个 win10 处于禁用状态。无法启用有人遇到过么

估计还是驱动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