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电视机部分发红故障求助

楼主(2024-07-03):
RT,16年的LG电视机,型号为LG 65UH6150,黑色或者说无色背景下有一小块区域发红,正常播放视频时无上述问题,该电视为LED光源,如图所示

网上有类似的故障,但是是屏幕4角发红较多,且不会因为视频播放而消失,有回复指出四角发红可能与受潮有关,使用空调除湿后有所减轻。

由于电视不在身边,无法直接进行测试,故想咨询一个各位大佬
1、该问题是否会继续扩大?
2、是如何引起的该问题。
3、是否有维修方案?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么大屏,你没专用工具也分离不了屏幕,凑合看,等坏了就换,现在便宜的狠,除了电视自身的广告,还有节目的广告,年轻人都不看电视,也就老年人看看。

网友:
能看就凑合看吧

网友B:
现在电视很便宜

旧的能坚持就凑活看,不能坚持就换新的

网友C:
裤衩子掉色了
是不是对面有红色背景反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裤衩子掉色了
是不是对面有红色背景反光了

应该不是,对面是白墙,而且能感觉出来是背光照射出来,所产生的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视很便宜

旧的能坚持就凑活看,不能坚持就换新的

捂脸,就是因为没有钱才想问问会不会扩大或者能否修复,新买个65寸的还是得2000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屏,你没专用工具也分离不了屏幕,凑合看,等坏了就换,现在便宜的狠,除了电视自身的广告,还有节目 ...

谢谢回复,主要是担心会不会继续扩大

网友:
如果图像清晰,只是部分颜色变化,可以先看着。

网友:
黑的不纯粹,遮光不透彻,就红了呗

网友:
最好拆开除湿,否则屏内要发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