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录音磁带可否做成数据磁带?

楼主(2024-07-03):
很久以来有这样的设想,录音磁带可否做成数据磁带?
一首mp3大约有3-10mb,一盘磁带能存12首歌,理论上一盘录音磁带起码有36mb的容量。
我的构想是这样的,就是将数据信息转变为声音信息存放进录音磁带里,这样只需要将录音机设备与电脑连接即可,数据信息转换为音频信息以及从音频信息转变为数据信息的操作可以通过电脑完成。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到的吧,但是为甚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领域呢?

网友A:
在30年前测绘单位就是用磁带保存数据的,录好以后听起来“滋……滋……”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30年前测绘单位就是用磁带保存数据的,录好以后听起来“滋……滋……” ...

那现在市面上为啥没有相关二手设备出售啊

网友B:
RadioShack TRS-80古董电脑连接磁带录音机存储数据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4258-1-1.html

LASER DR10 数据磁带记录仪拆解及清洁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7138-1-1.html

用数据分析仪监听数据磁带视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886-1-1.html

TP-801单板机磁带记录及读取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8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dioShack TRS-80古董电脑连接磁带录音机存储数据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4258-1-1.html

论坛里有相关资料啊,我还以为没哟

网友:
这个很早就有的,如果你自己有兴趣,也可以试试,好像实现起来不是很复杂,只是容量太小了,操作有复杂,实用性不高。

网友C:
我记得在哪看到说银行存储都是用磁带的...

--------------------

网友D:
很久很久之前用的就是磁带,现在早就淘汰了

网友:
早时候用的就是磁带,保存时间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久很久之前用的就是磁带,现在早就淘汰了

磁带并没有淘汰,淘汰的只是音频磁带,数据存储中还是广泛应用的。

网友:
基本改不了,录制音频的磁头和录制数据的磁头完全不一样,录制数据的是磁鼓,工作时会高速旋转。
早期的听读机就是利用左声道录音频,右声道录制数据,受限于音频的上限能存储的数据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哪怕是90分钟的普通磁带用来存储数据也存不了100MB数据。

网友:
磁带存数据没问题啊,现在有些重要数据备份存档都是磁带,不过磁带找数据慢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Hi8录像带稍加改造可以用在数据磁带机上

网友:
楼主能想到也是不错了,30多年前我家里买的小霸王学习机就有这个功能,当时有个BASIC语言学习软件,可以编程,可以 通过录音机把编写好的程序记录,然后可以读出来,当时我折腾了好久才成功,那时候我读初中,也没人指点,从喇叭放出来就是大于几k的音频,有点类似拨号上网那个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在哪看到说银行存储都是用磁带的...



那个磁带和这个磁带不是一个样子

网友:
专用的磁带机  不便宜

零几年    好多服务器上  都带 一个磁带机

网友:
利用废旧,可以的。
存储数据,需要专用的磁带和磁带机。
最实用的,用DV机,miniDV机,可以通过软件备份,有25G容量的

网友:
TP-801单板机和PC1500膝上电脑等带有3.5mm音频插孔的,就是用磁带作为外存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