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有没有办法优化pdf文件使小屏幕的电子书便于阅读?

楼主(2024-07-03):
现在的pdf电子书太好了,能省不少空间,想放到电子屏阅读器上看,但是电子屏阅读器太小了,很多pdf书扫描完都有a4纸那么大
有没有什么办法将pdf扫描的电子书转变为方便电子屏阅读的板式?

网友:
Adobe Acrobat 或 PDF-XEdit 等PDF编辑软件都有优化功能,可以去掉附属元件和图片质量来减少体积

网友A:
pdf本来就是文件扫描的版式文件啊,不具备自适应大小的能力,你下载txt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本来就是文件扫描的版式文件啊,不具备自适应大小的能力,你下载txt不是更好吗 ...

有的书没办法看txt格式的,比如一些数学书,有图表,也就pdf格式便于阅读

网友:
同样的需求,经常看扫描版的专业书,以前用6寸的小屏电子书看,一般就是设置电子书切白边、横屏、缩放,但是以电子书那反应速度,就是狗屎版的体验,属于无最优解。
最后在墨水屏手机和墨水屏平板之间选择了10寸的平板,nice

网友:
手机屏幕的确是太小了,看文章一点都不方便。

网友:
买个平板才是最优解

网友:
扫描件没啥办法,搞个平板或者手机横屏稍微好点

网友:
如果是扫描版的是不能重新排版的,如果是文档生成的应该可以通过PDF编辑器转成WORD或者TXT,再重新生成电子书格式
另外有好多电子书阅读器是自带PDF重排功能的

网友:
关键是电纸书性能差,看PDF还是会卡,我觉得你把PDF用工具拆成图片会好点

网友:
买个折叠屏的,mate x翻开看论文非常过瘾

网友:
大屏才是最终的归宿,9.7以上的

网友:
领教了大家的经验

网友:
我是用Adobe Acrobat 9 Pro进行优化,可以将文件优化得很小,但为牺牲一些清晰度,不过在平板或手机上看是可以的。

网友:
看扫描书至少弄个8寸平板,a4大小的至少10寸,否则对眼睛就是噩梦,虽然多看这类软件可以重排版,但是屏太小要么看不清要么重拍乱糟糟的看起来很累

网友:
我下载了很多PDF格式的电子书,在电脑上看,图文并茂的电子书。手机屏幕那么小,看电子书不舒服。

网友:
扫描版的都是图片,没办法改变版式吧

网友(2024-10-04):
一直想搞一个10寸的电纸书,看前辈们的使用体验,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