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华为交换机端口限速的问题!

楼主(2024-07-03):
公司宽带,上班时间没问题,到休息时间网速就不够了,可以说什么都打不开,用的华为5720交换机,光猫-路由器-核心(dhcp)-汇聚1-汇聚2-傻瓜交换到各个部门,我想在汇聚1这里给指定的几个端口设置百兆,让网速平均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A:
为什么不在路由器上限速呢。

网友B:
是每个都100m,还是共享起100m。如果是前者,很容易,直接在端口下,设置speed 100。

网友C:
设置限速   需要看产品文档    不同型号的     同型号不同时期的 产品   命令行都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D:
去查说明书,或者官网下载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路由器上限速呢。

路由就一个转换功能,只能在汇聚上做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每个都100m,还是共享起100m。如果是前者,很容易,直接在端口下,设置speed 100。 ...

19-24端口各百兆,这是通往下级汇聚的 具体命令是什么能告诉一下么?我只会简单的vlan,这么深奥的不懂. 明天中午做个测试

网友E:
不是端口限速,而是交换机性能不行,用的人多了,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手机刷视频需要的宽带大了,交换机处理不过来,所以网速就慢了,亲身体验的

网友C:
一些 P to P  类的软件    很吃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19-24端口各百兆,这是通往下级汇聚的 具体命令是什么能告诉一下么?我只会简单的vlan,这么深奥的不懂. 明天 ...

你都能划分vlan拉。配置这个更简单,命令配置,直接进入端口,敲击speed 100,不成功,可能要先敲negotiation auto。最好在没业务时候操作,可能会引起网络波动或者设置断网

网友F:
1、先进入对应端口,如果是连续的可以用rang
2.命令   speed  10/100/1000  (3个值只能选1个)
3.退出exit或者quit命令
4.观察效果,没有没问题,保存一下就行了,有问题就重启
我配这个也一般,所以先配置,在观察,有问题重启(不生效),没问题保存不怕断电配置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端口限速,而是交换机性能不行,用的人多了,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手机刷视频需要的宽带大了,交换机处 ...

有没有可能是P2P应用太多把上行占满了???

---------------------

网友G:
要想细,用QOS啊,加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限速   需要看产品文档    不同型号的     同型号不同时期的 产品   命令行都有可能不一样 ...

确实,华为的每个都不一样,所以来这里问问简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查说明书,或者官网下载PDF。

谢谢,准备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端口限速,而是交换机性能不行,用的人多了,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手机刷视频需要的宽带大了,交换机处 ...

确实,在AC里看手机260+,电脑200+,再加上下面私加小路由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 P to P  类的软件    很吃网络

确实,所以想在端口上想办法,一个部门限制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能划分vlan拉。配置这个更简单,命令配置,直接进入端口,敲击speed 100,不成功,可能要先敲negotia ...

好的,谢谢,只是自学的简单vlan,公司有需求,中午的时候试试,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先进入对应端口,如果是连续的可以用rang
2.命令   speed  10/100/1000  (3个值只能选1个)
3.退出exit ...

谢谢大佬,这个详细,中午的时候试试,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想细,用QOS啊,加策略

不想搞那么复杂,就是简单的在端口下做个限速,把总宽带按照端口分配一下(主要是不会,怕把网络搞瘫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