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优盘如何量产 IS918M_GA - F/W 13008SE35_3G2201

楼主(2024-07-03):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Solid/ASolid USB/USB)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24A9 PID = 205A

设备供应商: ASolid
 设备名称: USB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制造商: ASolid/ASolid
 产品型号: USB/USB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E35_3G2201
闪存识别码: 98DEA49276D7 - KIOXIA(铠侠) TC58NVG6DDJTA00-X - 2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16GB

网友A:
找量产软件,然后量产就行了...

--------------------

网友:
找到工具点开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量产软件,然后量产就行了...



这个需要较高版本的,目前还没有

网友(2025-02-17):
我用 工具量产后 只有4G 了。 郁闷啊。 应该 16G 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