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激光打印机墨盒上面的计数芯片有没有办法通过电脑修改?

楼主(2024-07-03):
最近公司变得越来越抠门了,买碳粉盒都不舍得买了,买了很多碳粉让自己加,但是惠普打印机天天弹窗说墨粉含量低,甚至阻止打印,实际上已经加过墨粉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直接在电脑上取消碳粉含量低的提示,或者修改碳粉盒上的计数芯片?

网友:
TB搜清零软件试试。。

网友:
激光打印机可以换芯片,这个芯片好像不能改,厂家就是不然改的东西,我备用了一块一芯一直没换,也没管他,每个机器芯片也不一样吧
所以耗材费用也是后期成本之一,自己用要买耗材便宜的。

网友:
单独可以买清零芯片替换

网友:
不行了就汇报或不用了倒逼领导换新

网友:
得看什么打印机,有的打印机可以用软件清零,有的是硒鼓上有芯片,这种得换芯片,但是这种通常有国产替代硒鼓,三四十块钱一支,不比自己加粉贵多少,还干净,不会搞得脏兮兮的,另外,硒鼓刮片是易损的,时间长了搞不好会漏粉,影响打印机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