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好用的电池包!记BQ40Z50控制的3S 21700电池包制作

楼主(2024-07-03):
  由于调试需要3S的锂电池但是普通的航模电池需要额外的平衡充,过充放短路等保护也不够完善,使用上有诸多的不便,所以想要具有以下功能的电池包:

1:3S三元锂电池,容量>5000mAh,持续放电6A以上(对放电电流要求不高)
2:带电量显示,基础保护功能(充放过流,充放过压,短路,过温等)
3:支持TypeC输入充电(方便不用找充电器)
4:XT60输出,外壳相对牢固,可以放置在桌面
  综合以上需求,最终选择TI生产的BQ40Z50-R2作为锂电池保护控制器,配合英集芯的IP2326锂电池充电器作为电池包的保护板。

  开始绘制PCB!在BQ40Z50的电路设计上基本与官方手册里面的示例电路一致,但是手动添加了几个功能,通过两个按键+光耦控制芯片的PRES信号即可控制电池输出的通断,非常好用!

  这个芯片的功能非常强大!除了常见的锂电池保护控制功能,还集成了库仑计,电量显示等功能,还可以连接SMBUS和其他设备通信!电路的保护上使用了一颗30A的三端保险(U5),它与常见保险丝的区别就是带有一个控制脚,可以由外部电路控制它主动熔断(可以受控断开,不过是一次性的)这个保险丝非常贵,价格接近5元一颗

IP2326的外围电路非常简单,仅需要一些电容电阻,这边通过配置电阻设置为3S电池,1.2A充电电流,12h的充电超时时间
******原理图设计完成******
  完成电路后,需要考虑的就是使用的电芯和安装方式了,为了安全性和结构强度,软包锂电池在这一步就放弃了;结合体积和容量来说圆柱电池是个不错的选择,综合价格容量和安装方式,最终选择了21700电池,遂在某宝下单了相对便宜的力神21700-LA(4000mAh 10C)PS:其实应该买21700-SD容量型电池,但是后者太贵了;预计使用两个三联支架将电池做成3串2并使用;保护板直接粘贴在整个电池包的上端,B+和B-直接用镍带焊接在PCB的对应焊盘上,平衡线通过GH1.25的插座插在保护板上

******PCB设计******
  确定了连接方式后,按照21700支架的尺寸制作PCB的外框,在电池的B-和B+位置添加大块焊盘用于直接焊接镍带,在背面对应三个电芯的位置放置NTC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测电池的温度,使用导热硅脂垫与电芯接触;整个PCB使用3M的5608双面胶直接粘贴在电池的支架上。将常用的XT60电源接口,TypeC充电输入和SMBUS通信接口放置在PCB的一侧,PCB的下半部分为操作面板,三个按键分别控制电源的输出和电量显示(长按2秒左侧两个按键接通/断开电源输出,短按第三个按键显示当前电量),按键上部5颗LED用于显示电池的电量。

******一周后******
  PCB用了JLC的SMT券,60块钱就搞定了双面沉金PCB+SMT贴片;爽到!

手动补齐没有贴片的元件

  放置在支架上检查尺寸和位置;完美!

  开始组装电池,这里使用0.15mm 4格21700镍带和8mm镍带,使用460A电流点焊,并在两端留出焊接用的长度

  确认连接无误后焊接平衡线并贴双面胶

  组装完成后套热缩管并连接EV2400使用bq Studio进行调参

  对电池参数进行设置,并校准电池

  经过测试,功能一切正常,开始正常使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这不是在拼多多撸的便宜力神21700吧

网友:
点焊机给力。

网友:
制作的效果不错,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这不是在拼多多撸的便宜力神21700吧

没撸到,淘宝买的,买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撸到,淘宝买的,买贵了

贵不怕,是正品一致性不错就好

网友:
这个有些费功夫,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B:
楼主 知不知道一些笔记本保护板的密码 比如华硕 也是用的40z50

网友:
制作的效果不错

网友C:
做得很漂亮,力神的电池和标称容量不足。

网友:
这电池包做出来很专业了。

网友:
电池包做的很漂亮。

网友:
牛批,有30节18650,还没想好杂咋玩

网友:
厉害,精华贴的节奏

网友:
下一步就是加个ESP32,用手机控制,查看电池组了。

直接查看电池对外的供电电压,电流,供电功率,免得要串万用表进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漂亮,力神的电池和标称容量不足。

买了4个,标4000,一般0.5C放电达到3700以上,也还行吧。就是离散性比较大。
两家,各买了2个,实际拿到的如下:

网友:
这个圈圈贴在正极特别有必要,做的很到位!
但是负极就没有必要贴了吧,哈哈~~

网友:
在3d打印外壳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知不知道一些笔记本保护板的密码 比如华硕 也是用的40z50

这个不知道,买的全新芯片的话默认是全访问状态,没有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