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台摩托罗拉寻呼机(凡星二代),顺便使用树莓派再次呼响复活它!

楼主(2024-07-03):
闲来无事的时候逛咸鱼发现一台摩托罗拉凡星二代的寻呼机,看买成色很新,就果断下单了。
几天后到货了,机子非常小巧

接下来就是开拆,拧掉后壳两个内六角螺丝就打开了,有两块电路板(带显示器的模块,带天线的接收模块)通过排针链接

显示屏模块正面

显示屏模块背面(cpu芯片,存储)

接收模块正面

接收模块反面

全部零件

接下来就是在树莓派上部署一个开源项目rpitx,通过rpitx再次呼响这个远古物件,让它在有生之年还能收到来自2024年的讯息。

有内鬼!

呼响寻呼机需要以下前提的条件
1.知道寻呼机的频率(151.35MHz)
2.知道寻呼机的地址码(0418114)
3.知道寻呼机的速度(1200或者512)
3.知道寻呼机的编码方案(由于是使用树莓派,所以寻呼机必须是POSCAG编码)
4.尘封已久的树莓派一台(zero w)
5.杜邦线一根(接到树莓派GPIO4引脚上,用作发射的天线)

rpitx部署安装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F5OEO/rpitx
cd rpitx./install.sh
sudo reboot

安装成功后就能使用如下命令发送消息给寻呼机了

echo "0418114:Hello world" | sudo ./pocsag -f "151350000" -b 3 -t 1 -r 1200
输入命令后,按下回车,等一会儿你的寻呼机就会正常响起!

网友A:
牛掰啊,哈哈,复活远古神器

网友B:
当年一台机器够我一年的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啊,哈哈,复活远古神器

幸好在网上找到了开源的代码,不然现在市场上一台能发射信号的设备动辄在200以上,又省了一大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一台机器够我一年的工资。.

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淘汰了,父辈们给我们拿来当个闹钟手表用。

网友:
这种玩法不错

网友:
基本上没有用途了,给小孩子玩玩

网友:
牛人,还能这么玩

网友:
这个已经看不出来是摩托罗拉风格了。

网友:
玩得真的溜,我只能收藏。

网友:
以前用摩托罗拉那种黄光顶置屏幕的做闹铃用过一段时间,很复古的。。。

网友:
厉害!不知道的以为遇见鬼了

网友:
时代的产物

网友:
淘宝有传呼机发射器购买

参数:
    协议:pocsag / flex协议
    频率:136-174Mhz,279-281Mhz
    功率:100mW连续可调
    速率:pocsag: 512,1200,2400 ; flex: 1600
    相位:正相,反相
    追码:支持数字机和汉字机追码
    追频:范围136M-175M  275-290M  间隔25K或12.5K
    配置保存:支持
    群发:支持
    定时天气预报:支持
    电脑系统:WinXP,win7,WIN10
    手机系统:安卓4.4以上

网友:
很少见有关寻呼机的帖子了,怎么有办法废物利用就好了

网友:
有内鬼终止交易是在哪写入的

网友:
GitHub 打不开 梯子也断了 再发一帖 说说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