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不开机维修(CPU短路故障)

楼主(2024-07-03):
网友发来一台N1盒子,刷机刷不过卡2%,收到后拆机测量发现内存供电vddq 1.5V阻值为14,正常100多:

根据经验,这路供电分别供给DDR3内存芯片和CPU,于是直接拆下CPU,再次测量发现对地阻值恢复正常100多:

接下来用吸锡带拖平焊盘:

新CPU植锡:

装好CPU,换好闪存刷机,一次过:

到此完美修复,感谢大家观看,需要电子产品维修扩容的联系俺vx:corecool001

网友A:
20年前 CPU这玩意  皮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 CPU这玩意  皮实的很

可能是长期跑pcdn高温烧坏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年前 CPU这玩意  皮实的很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

--------------------

网友C:
这活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D:
CPU植锡这个是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计划性报废的一部分???



被动散热+用户长时间跑pcdn散热不好导致,修了好多台都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植锡这个是技术活

对于修手机的师傅来说,是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活一般人干不了

一般人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