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DIY一副开尔文夹并简单测试下

楼主(2024-07-03):
DIY一副开尔文夹并简单测试下

网友A:
最好用特氟龙屏蔽线,线径不能太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特氟龙屏蔽线,线径不能太粗

好的,买点特氟龙线再做一副试试。

网友B:
这张图夹子夹的不对
万用表应用的话不需要屏蔽,线径也没啥影响,粗细不影响测试结果。一般万用表前面板没留接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夹子夹的不对

短接清零

网友:
楼上说得对,夹子和两个插头上应当有对应标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夹子夹的不对
万用表应用的话不需要屏蔽,线径也没啥影响,粗细不影响测试结果。一般万用表前面板没 ...

屏蔽对万用表也很关键的。虽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对万用表也很关键的。虽然试试就知道了

调nplc就可以了,万用表的四线主要是小电阻应用,万用表有足够的cmrr和nmr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蔽对万用表也很关键的。虽然试试就知道了

两端悬空的屏蔽对电场耦合干扰起点作用,对磁场干扰完全不起屏蔽作用

四线测电阻,粗线和屏蔽的作用不如双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端悬空的屏蔽对电场耦合干扰起点作用,对磁场干扰完全不起屏蔽作用

四线测电阻,粗线和屏蔽的作用不如 ...

的确是这样的,双绞线就可以。这是表的特性决定的,所以很多台表正面都不配接地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的,双绞线就可以。这是表的特性决定的,所以很多台表正面都不配接地端 ...

如果不用屏蔽线还不如用网线,网线便宜好用。很多玩高位表和基准的,都用网线代替昂贵的线材。很多台表确实没有专门的接地插孔,但是,屏蔽层可以接市电地或者插入电流插孔,对测量有很大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屏蔽线还不如用网线,网线便宜好用。很多玩高位表和基准的,都用网线代替昂贵的线材。很多台表确 ...

你弄明白他们为什么用网线了吗?

楼主:
测电阻之四线法

网友D:
线很粗啊,漂亮
期待屏蔽线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很粗啊,漂亮
期待屏蔽线的成品

此线外层有层屏蔽层

网友:
好看,成本不低吧,一个插头都12元了,万用表没有接地,我用四线都是只有10厘米长,没有屏蔽跳的厉害

网友:
线似乎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弄明白他们为什么用网线了吗?

有这功夫你找个表试试吧  看看普通线不加屏蔽到底行不行。

网友:
就知道线看着怪粗嘞

楼主:
听从各位大佬建议,用屏蔽线做了副30CM长的测试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