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刷机成功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7-03):
闲鱼网友联系俺,说有台128GB的N1盒子,刷机能到100%,但是就是不开机,收到机器后,刷机,能刷过,但是过程需要10几分钟

根据经验,这个机器刷机一般4-5分钟就行了,明显不正常,要么闪存坏,要么闪存焊盘有短路,接触不良的问题;于是拆机,发现闪存根本没装好,一边高一边低

于是拆下闪存,拖干净焊盘,重新植好锡:

重新装回闪存:

再次刷机,速度正常了

开机一切正常;

换好翠绿色的指示灯,完美修复: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扩容的联系俺的vx:corecool001

网友A:
技术就是好就是不知咋收费

网友B:
LED咋拆的,我感觉上面是塑料的,烙铁一焊就废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咋拆的,我感觉上面是塑料的,烙铁一焊就废了吧?

-------------------

用烙铁拆,焊接也用烙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烙铁拆,焊接也用烙铁

有啥技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就是好就是不知咋收费

有问题可以私聊或者加vx沟通

网友C:
还是要焊工到位才行呀

网友:
这焊接技术相当过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焊工到位才行呀

是的,焊接不好怎么都不行的

网友:
焊接技术相当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技巧???



这玩意不是有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啥技巧???



不好操作试试低温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是有手就行

禽兽啊禽兽...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啥技巧???



先一边,再一边。不过我都是风枪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一边,再一边。不过我都是风枪吹的

风枪也行,搞个司登利的2310,温度开200多度就行

网友E:
现在还能看直播吗,家里一堆机顶盒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能看直播吗,家里一堆机顶盒吃灰了

有几个软件还可以看下免费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