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锅子接收机高清死机问题已修好

楼主(2024-07-03):
就是前几天我玩那个锅子!接收机是hd301发现收高清台死机,收标清一直正常!收高清就一秒到十几秒不等就死机花屏,按键和遥控都失灵,必须断电重启后避开高清台才能正常,一看高清台就死机!今天修一下它!开始分析w10芯片发热比较大有可能虚焊!但是补焊w10芯片后无效死机依旧!最终发现电容c519容量减小,标称容量100微法实际测量容量是80微法!在废电路板上找了一个220微法电容代换后正常!这个电容上测的电压是1.2v估计是给w10供电的,可能收高清功耗比标清大,c519容量减小滤波不好造成死机!最后还是把w10芯片加个散热片利于稳定工作!废电路板上找一个散热片!散热片的固定脚焊到USB口上固定!!搞定!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A:
你这个小电视,能高清么

网友B:
可惜一直使用,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C:
是电容问题还是芯片散热问题

网友D:
这是接收哪颗卫星的?要收费吗?

网友E:
有点不信是这个电容问题,过段时间也许还得出

网友F:
100微法衰减到80微法,还不算是太严重,感觉是电容内阻增大导致的。

网友G:
这外壳要是有静电会不会把芯片给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小电视,能高清么

那肯定是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一直使用,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了

一万个里面有一个被我遇到了

网友H:
没怀孕也强行引产嘛?你们计生干部太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容问题还是芯片散热问题

电容电容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接收哪颗卫星的?要收费吗?

应该是138的专机,但是我是不会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信是这个电容问题,过段时间也许还得出

已播放两个小时没有问题!换上旧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微法衰减到80微法,还不算是太严重,感觉是电容内阻增大导致的。

谁知道呢,咱也没有别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外壳要是有静电会不会把芯片给穿了。。。。。。。。

不会,外壳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怀孕也强行引产嘛?你们计生干部太过分了

这种小个的一般怀孕不了吧!也不容易被发现问题!我是用并联法发现它出问题的!

网友:
低压电容不容易坏呀

网友:
设计的电容富余量会怎么小?有可能第二天开机又出现故障了

网友:
怎么那么准定位到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