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保护板MOS管的计算和选择问题

楼主(2024-07-03):
4年前买个启动宝,启动也总共就用了2,3次,没怎么用,但是电池也不行了,拆出来做了个充电宝,但是容量太小,3串2600mah的三元锂。充电也慢,买的5V2A,输出12.6V的板子。放电可以65W,但是12升24V的板子上电感很烫,贴了散热片也烫手。

最近打算装一个4串90Ah的充电宝,所有的电池,保护板,均衡板子,快充板这些都从淘宝买。计划买蜂巢90Ah的三元电池,用2366的双向快充板子来带笔记本和给手机充电。考虑到刚好是12V,兼做启动电源。

启动要大电流,电池90Ah,查了下应该是可以短时间3C放电,也就是270A放电,这个功率有3KW了,启动应该是没问题。现在在电池保护这一块的选择上遇到了问题。

1.启动的话就电池组正负极接EC5公头,中间加一个400A的保险丝做短路保护。这样就不需要大电流的保护板了,那种价格实在太贵了,另外启动下买个带保护功能的那种启动线,这样双重短路保护
充电宝这一路,买小功率的同口充放电保护板,例如30A的板子。电池组正负极直接就接保护板,保护板再接双向快充板,这一路就负责一个充电宝功能。

唯一不好的能想到的就是启动的这一路,没有过放保护,不过考虑到充电宝那一路可以加个电压表和电量表,应该也问题不大。
不知道这种方案行不行?

2.正常方案,电池组先接保护板,启动电路和充电宝都过保护板。但是这种需要大电流保护板,至少要200A吧,这种板子都要200往上了,太贵了。
   a.找到一个便宜点的保护板,MOS管用的是KIA100N03A,30V 100A的,想着能不能直接替换个大一点的,同样封装的看到有IR8743,30V 160A的,能不能直接替换??
   b. 保护板的最大电流怎么看?同样的MOS管,同样的数量,有的说100A,有的说50A,怎么从MOS管的这个电流,再加上MOS管的数量,来判断这个板子可以承载的电流?
        有的MOS管数量多,8个,有的只有4个,MOS管参数也差异不大,但是说的承载电流却差别好几倍,这个怎么判断,1/3的MOS管参数电流就是保护板持续电流?1/2是短时间电流? MOS管数量和板子承载电流又怎么算?

求解答。

网友A(2025-07-23):
90ah的充电宝?大概要几十个18650并联吧。
mos管,一般按实际需要×10来规划额定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ah的充电宝?大概要几十个18650并联吧。
mos管,一般按实际需要×10来规划额定值吧。 ...

那就是30V 160A 的MOS管,持续电力就按照16A考虑,10个这种管子可以考虑过160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