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810和ATX830选哪个?

楼主(2024-07-03):
线下店里看了下810和830前者是24速,后者是18速,听说这俩车架一样,想知道这俩齿比哪个更轻便些,或者说哪个会更轻更快些?请大佬推荐,纠结中

网友:
万用表可以帮你选

这个就算了

楼主:
不说套件好赖,哪个齿比轻便?

网友:
个人的双11最轻便,一顿饭管几十公里

网友A:
我骑的是810,830比810要贵一点吧,24速比18速要好骑吧,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骑的是810,830比810要贵一点吧,24速比18速要好骑吧,个人感觉

810小长途体验怎么样?830的话要多40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810小长途体验怎么样?830的话要多400元

感觉还行,我两年来已骑了9000多KM,最长的一次是92km,途中喝了不少水,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行,我两年来已骑了9000多KM,最长的一次是92km,途中喝了不少水,其他还好 ...

厉害厉害

网友B:
齿比得看你的体能跟路况才知道适不适合你。其实休闲级别的车子看哪款涂装顺眼就选哪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比得看你的体能跟路况才知道适不适合你。其实休闲级别的车子看哪款涂装顺眼就选哪个就行了。

...

830和公爵600哪个更好?

网友C:
如果只是在这两款车中选择,喜欢长途骑行的话,个人觉得24速的比较好,单速最快速度要比18速的快;如果只是作为市内通行车的话,有18速也就足够了,毕竟18速的要便宜400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在这两款车中选择,喜欢长途骑行的话,个人觉得24速的比较好,单速最快速度要比18速的快;如果只是 ...

18速的贵400

网友:
最好看下配置对比一下,24速的比18速的齿比骑行舒适些

网友:
休闲骑那个便宜买那个,狗腿蹬的动才是自行车佬最大的倚仗,我十速35斤的山地车只要不是专业公路车都没虚过

网友:
我骑的就是830,套件级别比810高,主要是看路况,我们这里没有坡,车子被我改成山马了。